[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自容和互容

楼主(2017-01-17):
有网友提到了地球的“电容量”是几百微法量级。这个量级与直观好像出入挺大的。

其实,那是自容

楼主:
电容分自容互容两个概念。

互容就是我们常见的两个导体间的电容量(注意,导体的形状可以任意)。

自容则是单一导体相对于无穷远处(通常定义为零电位)的电容。

楼主:
无论是自容还是互容,都是物理三维空间的概念!

楼主:
作为反面教材,这里给个截图:

网友A:
我上面说的一维二维三维,指的是flow
这个大傻在这里说的维数是导体形状!
于是我就纳闷了,如果有个电容器的外形是一维或二维的,肉眼还能看见么?像俺这样笨脑子,想象不出!

楼主:
又一个反面教材:

网友A:
冬粮都储备好了,昨天在图书馆精挑细选了6本electromagnetics,过年时少喝酒,少应酬,多看书,确保来年和这几个电动力学大师吹牛X时,不被人家蹂躏的一塌糊涂!

网友A:
这里要跟网友说,大家要自信,要有信心(没有这个,人就废了),不要被大师吓破了胆,毕竟大师也是人,也是一点一点学的,少数大师在娘胎里就会数数了,但也是胎教的结果。

光有信心还不行,还要善于找台阶!
大家可以想象,只要有了台阶,而且第一级台阶就在脚下,那么即便是迪拜第一高楼,你也能登顶!
如果台阶找错了,每层台阶之间都是好几米,爬起来多费劲啊,几层台阶一爬就崩溃放弃了。

网友A:
根据经验:
只要能把教材看懂个7788,就能听懂大师吹牛了。
只要能把教材看懂个十全九美,就能和大师平起平坐对着吹了。
只要能超出教材一点点,那大师就听你吹牛X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一维二维三维,指的是flow
这个大傻在这里说的维数是导体形状!
于是我就纳闷了,如果有个电容 ...

你说的“比如平行板电容,两极板距离拉开到无穷远”,那是几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比如平行板电容,两极板距离拉开到无穷远”,那是几维?

5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分自容和互容两个概念。

互容就是我们常见的两个导体间的电容量(注意,导体的形状可以任意)。

以前上课的时候,高中老师讲地球的电容是多少的时候,一直么有明白。
地球是一个导体,只能充当电容的一个极板,一个完整的电容都没有构成,哪里来的容值。
估计很多人都有困惑。

原来还有自容的概念。谢谢!

也称为“孤立导体的电容”。

网友D:
以前上课的时候,小学老师也讲无地自容如何如何,恰好睡了没有听明白。
原来自容是普遍存在的啊!还是困感。

地有"自容",那么弄个新成语“有地自容”,说不定可以祢补现代社会新态。。

楼主:
自容是电磁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电路理论中几乎不用。

不过,“自容”在技术中却常用,其零电位参考体是大地。

网友A:
还非常重要了,俺来听听大师讲讲,怎么就非常重要了?
孤立导体电势和电容,在电磁学里也就是顺路令R趋于∞一下罢了,而且认为该电容和普通两导体电容没有什么两样!

大师开讲吧,怎么个重要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上课的时候,小学老师也讲无地自容如何如何,恰好睡了没有听明白。
原来自容是普遍存在的啊!还是困感 ...

你就不如楼上的聪明,人家之前不懂,仅仅是听了个新名字后,就没有困惑了!

网友E:
互容就是两相对导体夹杂介质,自容就是TX 对GND的信号,一般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啊

网友A:
一搜百度,大部分是触摸屏技术里的自容,互容。。。

即便IEEE有几篇**谈互容,但是看清楚人家那个是如何定义的!

还有国内一些师范院校发表的垃圾论文,建议无视!

孤立导体电容,和δ函数一个样,一旦绝对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概念的实用性更是无从谈起!

网友F:
我上传的这本日本教授写的接地书中,第7页说的地球有无限大的电容到底怎么解释?

我觉得讨论接地技术,研究接地电阻更有意义。

网友D:
“自容”,就怪当初上课不听讲,以致于到今天一见它就觉得不是地球上的怪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上课的时候,小学老师也讲无地自容如何如何,恰好睡了没有听明白。
原来自容是普遍存在的啊!还是困感 ...

以前确实没有听过自容的概念。上物理中的有关于电磁学内容的时候,老师也没有强调这个,哈哈,也有可能听过忘记了,不能冤枉老师。

但是老师介绍过单独的电荷能产生电场,E从无穷远处到电荷的积分,就得到电压。

既然普通电容C是极板间的电压U与极板带的电荷Q之间的关系。

而单独的电荷也存在Q,也存在电压U,是不是也可以得到类似电容的C

地球是一个有体积的电荷,可以得到C=4Π*ε0*R,其中R是地球的半径.认为地球周围是真空介质。
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上传的这本日本教授写的接地书中,第7页说的地球有无限大的电容到底怎么解释?
...

这位日本教授没说错,是你自己看书不仔细。人家可没说是无限大,前面还有“几乎”二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非常重要了,俺来听听大师讲讲,怎么就非常重要了?
孤立导体电势和电容,在电磁学里也就是顺路令R趋于∞ ...

21楼网友贴出来的这本普及读物,已经把重要性说得很清楚。

人类能够接触到的最大导体,当然也就是最大电容量的孤立导体,就是地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确实没有听过自容的概念。上物理中的有关于电磁学内容的时候,老师也没有强调这个,哈哈,也有可能听 ...

你得找系铃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得找系铃人。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调侃,还是真的不明白。

所以说出了我的理解。

如果不对,自然有人指出来。

网友G:
首先这位国产大学教授。

能够介绍接地的课程历史。

这就是遵守本大师教导的行径。

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Well。

本大师教导你们说。

大地的接地处理与PCB的 接地处理时完全一样的。

大地的接地处理解决不了的问题PCB的接地依然无法解决。

2者是完全一样的一回事。

大地的基础接地或防止雷电的接地。

应该单点接地。

这与PCB的接地原则一样。

虽然这位国产大学教授在书中最后指出。

接地平面是最好的接地方法。

但本大师的教导依然还是。

单点接地为最好。

对于建筑物或工厂接地来说。

一个接地极的设置是概念正确的做法。

不仅仅就是多个就近的接地极的跨步电压问题。

而是单点接地是接地的唯一正确选择。

一个建筑物或工厂的接地。

应该设置一个接地金属平面或网格吗?

No这不是成本问题。

而是即使用纯铜做工厂或建筑的接地平面 。

也依然是书呆子们的异想天开。

不仅现实中无人这样做。

因为成本问题。

而是因为单点接地就足够好了。

没有必要浪费金属。

只要钢筋混凝土的接地电阻。

这位国产大学教授认为非常小。

因为混凝土为湿润的。

但他们却不会计算钢筋混凝土的接地电阻。

这是这位国产大学在书中坦白承认的。

Well。

就像一个迎风其自行的人。

速度60公里/半小时。

就会感到迎面吹来的雾霾。

但是如果坐在国产的火车里。

即使国产火车的速度为30公里/2小时。

你也无法赶到迎面的雾霾。

这说明什么?

这分明就是水涨船高的科学原理的嘛!

单点接地就是水涨船高。

你只要还在船里。

无论风吹日晒。

你在船里都是安全的。

从而不必担心被雷劈。

但国产大学教授就不能保证了。

因为你在建筑物的写字楼里。

是因为单点接地的原故。

所以你就是如同坐船一样。

水涨船高。

从而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国产的建筑楼里。

国产大型教授被雷劈的客观存在。

谢谢大家!

网友G:
说到大地建筑的接地问题。

本书作者认为不能设置多个临近的接地体。

这就使概念正确的做法和说法。

对此。

本大师就十分有必要对于这位中国的的大学教授。

进行严厉的表扬。

是的。

本大师就是要表扬这位国产的大学教授。

谢谢大家!

事实上在PCB中。

你也不能使用接地平面和设置多个单点的接地点。

在PCB中你只能设置一个单点的接地点。

即使使用接地平面。

依然要单点接地。

与这位国产大学教授的说法。

是一致的。

网友G:
关于地球大地的所谓电容问题。

那么本大师的教导就是。

本书作者压根就是把地球作为电阻来看待的。

而且还把接地电阻导致的接地电流看作半球状的。

这当然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作为。

是前人做的工作。

因为那样的年代里没有计算机和设计手册。

事实上所有的设计手册都是他们写的。

这与电容有一分钱的关系吗?

答案是否定的。

书中内容都是关于接地电阻的。

而且把大地当作了一个纯电阻。

与电容何干?

答案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本大地当作电容。

也是与天空中的雷电相比较而存在的。

大地作为雷电云侧的另一个极板。

显然是存在接地电阻的。

所有地面上的工厂设备和建筑。

都是电容的另一个极板。

并且与大地等电位。

但有接地电阻。

就像电解电容的ESR一样。

这回导致发热。

对于大地来说会导致接地附近区域的电流上升和发热。

因为有接地电阻的原故。

但是如果是建筑物接地。

因为接地面积很大。

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跨步电压电伤中国大学教授的情况。

本大师认为。

不仅是接地电阻的存在问题。

因为接地点是一个理想的假设。

没有为RLC为0的理想接地点。

那么不仅是接地电阻的问题。

接地电感依然存在。

而且还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对于本大师针对这位国产大学教授的教导。

接地回路要考虑电感。

就是接地电感问题。

如此一来。

接地电阻的RLC问题就都完善了。

很难说你巨大的。

以米作为数量级的接地回路没有电感。

很难说你的接地回路没有分布电容。

把接地电路当作一个RLC电路。

就是本大师对于所有中国大学教授的正确教导。

谢谢大家1

网友G:
Well。

依然还是本大师所教导的那样。

单点接地是必须的。

但你确不知道那个单点在哪里。

这个接地的基准电位点可以在任何地方。

与PCB器件距离越近越好。

没有必要把一个PCB的接地点放在一个距离10CM的另一个PCB上。

你总的有一个局部的单点的接地点。

如此就可以解决一大批你必定会遇到但从来不可能在国产教科书的毒害之下能理解的科学现象。

如果有多个PCB那么就有N多的单点接地点。

如果在中国的建筑物中。

为了大肆敛财的动机。

而把建筑物的间距设置为10CM。

那么这就使不负责任了。

虽然这样肯定不会发生中国的大学教授被跨步电压所跨步的情形。

但肯定也好不了哪里去。

中国的建筑群,不是电器机柜中模板。

相距之间1CM即可。

如果不能做到接地平面的做法。

那么就需要各自单独具备公用的接地点。

例如建筑A和建筑B相距5CM。

那么A和B的单点接地点需要单独设置。

但是这2个接地电在干扰的作用下会彼此互相干扰。

但是把AB的2个接地点合二为一则是不可能的。

因为AB是2个不同的设计院(中国的)和工程队施工的。

因为接地的财务问题,它们就会纠缠不清的。

所以AB的接地点设为一个是不符合国情的。

谢谢大家!

网友G:
教科书中。

把跨步电压问题说的挺邪乎。

但是现实中。

从未发现中国的大学教授被跨步电压所跨步的现象。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要么中国的大学教授被跨步了而不为人所知,要么就是中国的大学教授没有被跨步。

高压电线上的鸟被高压所跨步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不排除是中国的鸟儿能在电线上学习的年代,在中国电压还很低或公共阻抗干扰很大的情形。

接地之所以会成为人们永远都搞不懂的问题。

就是因为人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GND到底是什么以及在何处。

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2个中国的建筑物。

AB。

肯定都是因为争风吃醋的原故而无法把GND设置在一个单点。

这是中国的设计院和施工队必然面临的问题。

那么没有理由认为AB的GND为一个同样的数值。

AB之间必然有电流通过。

那么解决办法就是在AB之间用金属通连接。

这就是等电位连接。

事实上PCB也是如此一样地进行处理的。

网友G:
Well。

其实问题通过PE这个独立的铜线。

把所有接地问题都合理解决了。

PCB也是一样的原理。

这个PE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吃到了天上的馅饼。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正确的解决了接地问题的好方法。

然而在80年代以前。

中国貌似还不知道PE为何物。

这个PE就是接地的连通母线。

而且还是接入到地区变电站的变压器的2次测的。

那么这个不低于4mm^2的铜导线了。

就把所有的GND都进行了等电位连接。

而且对于所谓的开关电源的EMI高频干扰也提供了低阻抗的电容通路。

并不需要大面积的金属面或网格的接地面或体。

而是单点接地并用PE连接就足够好的。

PCB也是一样。

你不需要使用4层板。

而且其中2个接地面。

6层板就更不需要。

多层板仅仅就是因为信号线太多而不得不多层走线的情形下需要使用。

多层板不是用来提供电源平面或接地平面的。

即使高频的多层PCB也一定要单点接地。

不能使用接地平面接地。

接地平面仅仅看作降低分布电感和增多分布电容的因素。

从而接地平面别无它用。

这是本大师的教导。

而且还是无法从国产教科书中学习到的真正的对于接地的正确说明。

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位日本教授没说错,是你自己看书不仔细。人家可没说是无限大,前面还有“几乎”二字。

...

maychang叔, 俺就是想知道这个几乎无限大怎么来的。开题那个700UF也是我前天问的,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后来我又找, 找到个1~2法拉的说法,是大地和大气层间的电容,但也说不上是近乎无限大。我就想知道这个近乎无限大的估算方法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1楼网友贴出来的这本普及读物,已经把重要性说得很清楚。

人类能够接触到的最大导体,当然也就是最大电 ...

教材上说的是‘假如’,‘若’把地球看做。。。
随便做个假设,到你这就变成真的了,没有幽默感!

倘若当真,楼上的问题该怎么回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调侃,还是真的不明白。

所以说出了我的理解。

我调侃?你叫系铃人给你个解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aychang叔, 俺就是想知道这个几乎无限大怎么来的。开题那个700UF也是我前天问的,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后 ...

我想"几乎无限大"是与你的环境所碰到的条件来说的,就象古代说大海里的水有无限多一样。

网友A:
我以前就讲过,不要随意发明或乱用术语!否则会导致交流困难!

这里的两个容定义,是不男不女,半人半妖!
首先,这两个容,并非电磁学里的术语!我把图书里一排电磁学书籍翻遍了,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找到!!(直接翻到书后的index,查C/M下的术语)!

注:在电磁兼容书籍中有互容定义,但是这是3导体情形下的定义,而非2导体!!

网友A:
其次,百度上有大量互容和自容关键词,但是,其定义也不是楼主那个意思,比如触摸屏技术中的两个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maychang叔, 俺就是想知道这个几乎无限大怎么来的。开题那个700UF也是我前天问的,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后 ...

地球是人类所能够接触到的最大导体,人类不可能接触到更大导体,所以对人类来说,其电容量(并非电容器的电容量,指孤立导体的电容量,即楼主所说“自容”)可以认为是几乎无限大。

楼主:
解答几个问题....

网友C:
把问题限制在本帖之类,不说其他贴的事情。

1.看这个帖子,我知道了自容的概念,以前确实不知道。

2.日本教授的书,看了maychang贴出来的截图。
2.1与地球上的所有人工设备相比较,地球的尺寸可以看做是无限大的。 这个说法我支持

2.2作为导体的地球几乎持有无限大的电容。 这个说法不敢苟同。
这个电容是自容还是互容? 自容的值不大,这个大家都知道。

地球与人工设备的之间的互容,取决于人工设备的面积及其与地面的距离。
个人觉得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值也是小于自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确实没有听过自容的概念。上物理中的有关于电磁学内容的时候,老师也没有强调这个,哈哈,也有可能听 ...

"地球是一个有体积的电荷,可以得到C=4Π*ε0*R,其中R是地球的半径.认为地球周围是真空介质。
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指正。"

这个球体自容的计算式子没错,你可以把地球的半径代入算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aychang叔, 俺就是想知道这个几乎无限大怎么来的。开题那个700UF也是我前天问的,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后 ...

也许用大地作为参考,与地球电容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ychang叔, 俺就是想知道这个几乎无限大怎么来的。开题那个700UF也是我前天问的,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后 ...

那个“几乎持有无穷大的电容”之说法欠妥。

通常,注入或流出地球的电荷会以带电体形式存在于地球表面之上,总体而言(地球和其表面上的带电体)电荷没有变化。

由于地球比其表面上的任何带电体来说大许多,所以地球的电位变化比起表面上的带电体电位变化要小得多(相对于无穷远——电磁学意义的零位)。

此外,由于地球可以近似的认为是个等势体,且近看几乎是个平面,所以地球是个非常良好的电位参考面,这也是技术上“自容”以地球为零位参考面的理由。

楼主:
关于此帖最后说明几句:

1)此帖虽然由网友的一个问题引发,但其却反映出某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问题,而这些概念在电磁学中非常重要。

2)通常我们只关心“电容”,却不知道那个“电容”其实是相对概念(两个导体间的关系),而作为单个导体自身特性的电容(自容)却一无所知。自容和互容(通常理解的电容)是电磁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且在工程技术中应用甚广。相关术语和具体应用,各位可以查阅资料,这里不再具体说明。

3)此帖还有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忽悠,这个各位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此帖最后说明几句:

1)此帖虽然由网友的一个问题引发,但其却反映出某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问题,而这些 ...

到底谁是大忽悠,直接来看看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电磁学教材吧,看看电磁学里互容和自容,和你这个大神发明的定义,一样否???

网友A:
这个回答真幽默:

【通常,注入或流出地球的电荷会以带电体形式存在于地球表面之上,总体而言(地球和其表面上的带电体)电荷没有变化。

由于地球比其表面上的任何带电体来说大许多,所以地球的电位变化比起表面上的带电体电位变化要小得多(相对于无穷远——电磁学意义的零位)。】

网友A:
看第一遍,有点晕,说因为在地球表面上,所以就不变?!!这是什么逻辑啊?!!
再看第二遍,哦,有个括号,一读括号里面文字才知道,人家是‘整体法’,把地球和地球表面上所有东西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所以电荷守恒,所以地球表面上的东西对地球放电,二者之和不变!!!

高论啊

网友D:
现在不仅是困惑,而且还有震撼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答真幽默:

【通常,注入或流出地球的电荷会以带电体形式存在于地球表面之上,总体而言(地球和其表 ...

再看后面这个解释,不是震撼,而是雷人啊,,

人家说是因为地球表面大??!!!所以电位不变!!!

雷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仅是困惑,而且还有震撼感。

听H大师讲学,跟听低音**一样震撼!

友情提醒:大伙千万别吃饭时看帖子啊!!!饭喷一桌子,或噎着,论坛不负责任啊!

网友A:
好了,说也说了,笑也笑了,百度一些数据,给大师作参考,希望有所启发。

地球电参数:

1,大气电流密度:3.5 pA/m^2,
2,地球电容: 700 μF,
3,地面带有负电荷- 5.0×10ˇ5c;
4,地面平均电场强度为-120v/m;
5,地球本身的电势(即地面电势)为-3.0×10∧5v.
6,大气中贮存的电能: 7283.3 MJ

网友B:
这是很简单的中学物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简单的中学物理。

不懂,能否解释一下。
如果是静电场,拿长度各为1米的2根金属杆拼在一起,平行于电场的方向。
这根长度为2米的杆子必然会因为静电感应的缘故一端带正电,一端带负电。
把杆子分开,就得到两个带异种电荷的带电体。
没有看到那个教材上用这种方法来感应起电啊。

楼主:
有必要将我前面的那段原话复制前调一下:

那个“几乎持有无穷大的电容”之说法欠妥。

通常,注入或流出地球的电荷会以带电体形式存在于地球表面之上,总体而言(地球和其表面上的带电体)电荷没有变化。

由于地球比其表面上的任何带电体来说大许多,所以地球的电位变化比起表面上的带电体电位变化要小得多(相对于无穷远——电磁学意义的零位)。

此外,由于地球可以近似的认为是个等势体,且近看几乎是个平面,所以地球是个非常良好的电位参考面,这也是技术上“自容”以地球为零位参考面的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能否解释一下。
如果是静电场,拿长度各为1米的2根金属杆拼在一起,平行于电场的方向。
这根长度为 ...

有用这种方法(导体两端带不同电荷再分开)来感应起电的。不过,130V/m在静电实验中是相当弱的场强,所以没有人用大气中电场这样感应起电,都是利用其它较强的静电场。

网友G:
在2个大地的接地极之间串入一个电源。

测量电流就得到了2个接地极之间的电阻。

这说明什么?

本大师认为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把混凝土当作半导体。

那么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不导电。

为何接地电阻小于2欧姆?

答案就是混凝土可以有电阻率。

但高速公路就很难如同混凝土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电阻率。

就更不用说。

山川河流和湿地以及平原草原和沙漠了。

依然还是本大师教导的那样。

所谓的接地。

仅仅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奠基仪式。

跨步电压依然是瞎扯蛋。

教科书连非均匀传输线都不干谈及。

谈何大地土壤的电阻率?

那根本就是一个无法确定的事实。

你可以计算均匀的如同混凝土的电阻率。

但无法计算一个沙漠和草原的局部地区的电阻率。

如果书呆子们非要计算。

那么LetThemDo就是了。

还是那句老话。

即使在PCB中GND的接地点的设定都是随随便便的。

而且本大师还负责地教导大家的就是。

不同的接地位置导致电路不同的工作状态。

不要以为接地点在不同的地方电路会同样状态工作。

No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不同的接地点。

导致不同的电路状态。

也必须要设置一个基准GBD电位地点。

这与大地的建筑物接地道理完全一样。

建筑物的接地极设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

但效果不可能都一样。

即使中国人也不可能把A建筑的接地点设置在百米之遥的B建筑内。

只要在A建筑内。

选那里都可以。

但任何不同位置。

效果都不相同。

但区别显然也不可能很大。

网友G:
在PCB中。

改变了基准GND的那个单点的位置。

电路就发生了变化。

但区别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概念。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一定要明白。

这也同时再次说明。

GND的单点接地点是随意设置的。

你必要要有单点GND的概念。

不要以为一个接地平面就是GND的基准点。

基准点就是一个点。

而决不是一个直线更不可能是一个平面以至于一个立体结构。

你们必须要改变接地平面和电源平面的错误概念。

这是教科书不懂装懂对你们的毒害。

幸好有本大师的教导能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将我前面的那段原话复制前调一下:

那个“几乎持有无穷大的电容”之说法欠妥。

1.由于地球比其表面上的任何带电体来说大许多,所以地球的电位变化比起表面上的带电体电位变化要小得多(相对于无穷远——电磁学意义的零位)。

这个说法我觉得有漏洞。

如果地球是A,地球表面的带电体是B.

不考虑A和B距离比较近,电场会相互影响。

假设A的初始电压为UA,A的电压变化△UA(按百分比相对无穷远处)

△UA/UA=△QA/QA

对于B来说也是一样,
△UB/UB=△QB/QB

真正要比较谁的电位变化比较多需要看用什么比较。如果用百分比做比较,难说。
如果变化的电荷数量是相同的(库伦做单位),半径大的,电压变化小(伏特做单位)

2.此外,由于地球可以近似的认为是个等势体,且近看几乎是个平面,所以地球是个非常良好的电位参考面,
这个说得也不是很严谨,1公里之外的地面与本地的地肯定存在比较大的电位差。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反驳。楼主是否可以举个例子,什么样的系统不用地作为电位参考面就不行。

如果一个电路系统中,地面作为电路的一部分,例如充当导线的作用,导通电流。作为电路中的一部分,
当然可以把地面作为参考的0电位点,如同你也可以用电路中的其它节点作为0电位参考点一样。只是方便不方便,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如果地面不是电路的一部分,例如笔记本,在接市电工作的状态下,把插头的接地端去掉也不妨碍正常工作。(防止人触电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笔记本的电路,我觉得是不是用地面作为参考就不重要。

用地面作为参考,可能与我们实际使用的供电系统有关,都有一个PE。

如果我们的供电系统与地是隔离的,估计就是另外的情景了。

用电池供电的系统,或者脱离地面的系统,例如飞机,飞船,都不是以地面作为0电位参考面,工作不也妥妥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简单的中学物理。

这个问题确实不懂。

人能触电,是因为有电流流过人体。所以认为人是导体。

导体在地球形成的静电场中,会发生静电感应,平衡之后,其内部的合成电场是0,是个等势体。
所以这个200伏特是电位差是指地球静电场的(人走了,这个电压还在),不是人体两端的电压。

电池在人体内形成的电场是不是静电场?不清楚。
假设是静电场,人体想平衡它也平衡不了,电池的化学反应不断保持这个场。哈哈说不清,还请maychang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不懂。

人能触电,是因为有电流流过人体。所以认为人是导体。

人体在此静电场中状态和你前面所说一根竖直金属棒在此静电场中状态是一样的。人的头顶带负电荷,脚底带正电荷。头顶和脚底所带电荷所产生的电场恰与外电场平衡(从不平衡到平衡所需要的时间极短),人体中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不懂。

人能触电,是因为有电流流过人体。所以认为人是导体。

人是导体,站在地面上就已经对其周围的电场改变了(当然是由于电荷的重新分布所致)。由于电场的变化,人体上根本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势差。

但若是有个电源通过人体,那么情形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