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原理图] 求大神分析电路,下午就要向老板汇报了,江湖救急,不...

楼主(2017-01-17):
麻烦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下午开会要做分析报告现在还不太明白,急死了,拜托大侠们了,江湖救急,不胜感激,容日后相报。1)为什么要用三个三极管串联去驱动继电器,三个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
2)第一个三极管Q18的基极还串联了一个耦合电容,这个电容什么作用,3)三极管Q18,Q19之前以为是开关管,后来查了芯片资料,发现都是内部自带偏压电阻,这就迷惑了,不知道是放大作用还是开关作用
4)那两个地什么作用啊,为什么中间还连着电阻和电容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电容通交流隔直流,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U3-48处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来驱动下级的三极管导通。Q18是对C56输出的信号进行放大以驱动后级。
因为是脉冲驱动,Q18输出的也是脉冲信号,C57/C58/R68用来对这个脉冲进行RC延时,使信号短时间内不丢失,再通过Q19放大来驱动Q17,最后Q17驱动继电器。
总结一下这个电路就是以一定频率的脉冲来控制继电器导通,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能使继电器导通,只有脉冲才可以,这样如果因为单片机死机、电路损坏等原因导致没有脉冲产生,继电器都会断开。

网友B:
如果是别人设计的电路,最好去问本人,每个人设计的考量点不一致,有的器件或许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是让楼主在这猜就比较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电容通交流隔直流,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U3-48处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来驱动下级的三极管导通 ...

估计是磁保持继电器,需要脉冲控制就行,省电

网友D:
Q18放大脉冲信号。C57、R68、C58组成低通滤波器,将Q18放大的脉冲信号滤波为直流电压。这个电压使Q19导通,从而导致Q17导通,电源VB加到继电器线圈6脚,继电器常闭触点断开。C89(10nF)联通两个地之间的较高频率的交流电位差、C90(470nF)联通两个地之间的较低频率的交流电位差。这两个电容就是增加设备的EMC性能。(比如)此电路设备做安规高压(1.5kV~4kV)测试后,这两个电容带有很高的电压,如果不并联电阻电容高压短时间还不易消除,R110(470K)就是比较快速泄放并联电容的高压电荷,避免接触电容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别人设计的电路,最好去问本人,每个人设计的考量点不一致,有的器件或许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是让 ...

关键是我们老板是买来的板子,设计的人只卖给你用,不告诉我们怎么设计的,我们老板要我把里面分析清楚原理,我又是刚学这个,才接手两个星期,郁闷啊,不过感谢群里的朋友都很有爱,经常帮我回答问题,非常感谢大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磁保持继电器,需要脉冲控制就行,省电

EM1-2U1S这个继电器是磁保持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8放大脉冲信号。C57、R68、C58组成低通滤波器,将Q18放大的脉冲信号滤波为直流电压。这个电压使Q19导通, ...

这是汽车上的电路,需要做,安全工作规程高压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电容通交流隔直流,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U3-48处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来驱动下级的三极管导通 ...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增益怎么算,拜托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8放大脉冲信号。C57、R68、C58组成低通滤波器,将Q18放大的脉冲信号滤波为直流电压。这个电压使Q19导通, ...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增益怎么算,拜托了了

网友E:
三极管串联?还以为发现新电路了呢,那明明就是级联嘛?

网友F:
学习了仿真了一下试了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增益怎么算,拜托了了

这种电路分析有个诀窍,你把电容当成电阻看,只不过电容是阻值随频率变化的电阻(实际上叫阻抗),然后用欧姆定律,虚短,虚断这些原理去分析。可以尝试先用这种方法分析一下RC低通滤波和高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串联?还以为发现新电路了呢,那明明就是级联嘛?

谢谢大神指导,级联是什么意思,印象中级联都是三极管至少有两个极会连在一起,但是它都是前后只有一个极相连,大神能帮我分析下吗,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路分析有个诀窍,你把电容当成电阻看,只不过电容是阻值随频率变化的电阻(实际上叫阻抗),然后用 ...

谢谢大神,C31是高通滤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EM1-2U1S这个继电器是磁保持继电器吗

是不是磁保持继电器,你网上搜搜啊,器件型号我是记不住的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增益怎么算,拜托了了

滤波器,算是个高通吧,运放输出是相对于VD/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磁保持继电器,你网上搜搜啊,器件型号我是记不住的额

网上查了叫nec继电器,不明白,好像是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器,算是个高通吧,运放输出是相对于VD/2的

VD/2和JP1-A2哪个是运放的输入电压啊,感觉都像,感觉又都不是,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增益怎么算,拜托了了

这个电路错误。至少改成下图。注意,C64、R55的改动。增益计算就是 Av = (1 + R38 / R31).

网友C:
引用 楼主:
VD/2和JP1-A2哪个是运放的输入电压啊,感觉都像,感觉又都不是,晕啊

楼主好好看看模电吧,基础亟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好看看模电吧,基础亟待提高

大神说的极是,谢谢教诲,一定努力学习,只是刚入职,荒废了很久了,比较迷糊,最近也比较赶时间,急的上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错误。至少改成下图。注意,C64、R55的改动。增益计算就是 Av = (1 + R38 / R31).

大神,想问下怎么错了,还有C35怎么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想问下怎么错了,还有C35怎么没了。

原来电路中运放输入IN+的直流偏置不对。

穿心电容C35没有画出而已。可以有。不过,该放大电路工作频率不超过1KHz,用穿心电容的确浪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C31是高通滤波吗

是不是高通滤波还请自行思考,假定C31前面所有的阻抗加起来是10K,而C31在信号频率W1下的阻抗为1K不到,那么10K和1K分压,输出给后端的电压只有原信号的1/10不到了,那么对于W1频率信号发生严重衰减了,那么对于W1频率,这是低通滤波,如果相反那么就是高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仿真了一下试了试

有的三极管不一样,能保证效果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电路中运放输入IN+的直流偏置不对。

穿心电容C35没有画出而已。可以有。不过,该放大电路工作频率不 ...

谢谢大神,元器件表说那个是三端滤波电容,C64换了容值,而且直接耦合到电路,这是什么意思,运放输入IN+的直流偏置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的三极管不一样,能保证效果一样吗

都是三极管,只是PNP NPN 的区别,具体参数不一样,可以大致看一下宏观上的效果,也有助于我们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电容通交流隔直流,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U3-48处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来驱动下级的三极管导通 ...

楼上的高见,刚才特意用万能板搭了个简易电路验证了一下,的确如些。谢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