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无线发光踏板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7-01-17):
汽车的无线踏板,要求有低功耗。也就是在汽车门关闭的时候。发光踏板熄灭,踏板电流要低于10uA.开门时踏板发光。电流可驱动LED即可。

难点:汽车门关闭时的电流10uA的低功耗。

请问谁能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用门磁开关控制,车门关闭时可以做到零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门磁开关控制,车门关闭时可以做到零功耗

门磁的话,如果车门时黑色塑料材质的话。需要准确的安装磁铁

网友B:
一般用机械开关即可。
其实车门上有一个机械开关用来检测车门是否关好,你可以取用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机械开关即可。
其实车门上有一个机械开关用来检测车门是否关好,你可以取用这个信号。 ...

我比较担心低功耗的问题!

一般机械开关的消耗不会低于10uA吧?还有寿命的问题。

网友B:
机械开关怎么会耗电?
车门关好后会压上开关,开关断开,电路断电。
打开车门,开关闭合电路通电。

网友C:
利用原车门闭合检测开关回路即可,电路尽量用MOS器件,功耗控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开关怎么会耗电?
车门关好后会压上开关,开关断开,电路断电。
打开车门,开关闭合电路通电。 ...

机械开关型号能否给个啊!不懂这个啊。想自己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原车门闭合检测开关回路即可,电路尽量用MOS器件,功耗控制不难。

我知道的原车检查车门的在OBD有CAN信号输出。可是CAN的功耗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原车检查车门的在OBD有CAN信号输出。可是CAN的功耗太大。

从其之前找开关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其之前找开关量信号。

有的车好像是通过车门上的一个可复位的开关进行检测的,不过是打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车好像是通过车门上的一个可复位的开关进行检测的,不过是打孔的

在车门的引出线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