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该电容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17):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阶低通滤波器电路,如果C2接地就很容易看懂,现在C2接运放输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整个电路的Q值,具体的分析要写出电路的传递函数才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阶低通滤波器电路,如果C2接地就很容易看懂,现在C2接运放输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整个电路 ...

十分感谢您感谢指点。

网友B:
增加了滤波器的衰减速度,提高了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了滤波器的衰减速度,提高了Q值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