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5V锂电池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7-01-17):
收到一些锂电池样品,金赛尔的,要进行充电,请问哪里有合适的充电器卖呢?方便的话给个链接,最好是某宝就行了不知道是我方法不对还是怎么,我找不到有合适的充电器,市场上大多都是4.2V的

电池是4.35V的,1370mAH
参考电池图片如下图(容量等参数与参考图片不同)

网友A:
4.35V是改变了电池电解液配方以及极板结构后得到的电压,为的是提升那么一点点的容量。

必需用4.35v的充电器充电.(充4.2v电池会胖壳!)
去淘宝找成品.跟店老板声明要4.35v的,会拿给你,一般只写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5V是改变了电池电解液配方以及极板结构后得到的电压,为的是提升那么一点点的容量。

必需用4.35v的充电 ...

多谢T叔。选 了个壹博源的侧滑形式的万能充,标称就 是4.35V,600mA

楼主:
知道哪有不,

楼主:
选了壹博源的万能充电座
结贴

网友B:
拆个手机吧~很多手机用的就是4.35V的电池。
当然了,用一般的充电器(4.2V)也是可以充的,只是充不满罢了,可以充到9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