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控制防夹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7-01-17):
车窗控制防夹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是通过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A:
答案在问题的正确描述之中,把防夹的逻辑说清楚了就知道

网友B:
检测电机电流,有突变立即停转并反转.
有脉冲传感器,也可这样做

电动车窗防夹系统要实现以下的功能:
□ 持续检测上升/下降按键,根据检测到的按键,控制电机的方向和速度;
□ 当车窗上升时,监测和计算霍尔传感器的脉冲数,当霍尔信号的脉冲数消失时,迅速停止电机的上升运动;
□ 每次全部的脉冲数和所需要的时间记录/存储在内部Flash或EEPROM中,作为车窗上下运动时的参照;
□ 厂家可以使用配置模式设定车窗上下运动的初始限制范围;
□ 用户可以在特殊状况下屏蔽防夹功能,如恶劣天气和紧急遇险;
□ 系统故障诊断,故障代码可通过CAN/LIN网络输出。 电动车窗防夹系统的硬件设计比较简单,主要工作集中在软件的设计上,最重要的步骤是利用专用的防夹力测试设备来构造数学模型,选择适当的算法,同时根据电机厂家提供的具体参数资料,制定自学习功能的优化策略。图2所示为电动车窗防夹系统电路板。电动车窗防夹系统电路板c 电动车窗防夹系统要考虑重力、摩擦力以及各种类型的干扰后,才能实现可靠的防夹功能,如机械老化、胶条老化和气候的变化等。因此,设计人员需要通过对实际的车窗产品反复试验,得出在不同温度和状态下的各种数据,逐步调试,才能准确实现防夹力的一致,以达到最终的安全要求。

网友C:
是通过检测电流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机电流,有突变立即停转并反转.
有脉冲传感器,也可这样做

谢谢!我看下资料。不懂再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通过检测电流来实现的

意思是可以通过过流保护。利用PWM的BKIN管脚来进行中断处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机电流,有突变立即停转并反转.
有脉冲传感器,也可这样做

大神什么资料都很全啊

网友E:
利用霍尔传感器的脉冲数的方案已很少用,用的多的是纹波(电机转一圈产生几个脉冲)计数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霍尔传感器的脉冲数的方案已很少用,用的多的是纹波(电机转一圈产生几个脉冲)计数实现功能 ...

不懂!转一圈不是固定的个数吗?
比如我的BLDC有三个HALL元件,转子转一圈。HALL反馈给MCU的圈数应该时一定的吧?

网友F:
ALPS有款开关是车窗专用的,具有车窗防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LPS有款电机是车窗专用的,具有车窗防夹功能

我想看懂他的设计
是检测电流的还是PW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利用霍尔传感器的脉冲数的方案已很少用,用的多的是纹波(电机转一圈产生几个脉冲)计数实现功能 ...
不懂!转一圈不是固定的个数吗?


对的,转一圈是固定的脉冲数,是三个还是四个我忘了,你实际测试下,我拆开看过,目前生产的大多是纹波防夹,因为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波纹防夹是什么原理?HALL转一圈时3个脉冲

网友G:
最简单的是车窗电机里串联一个电流检测电路,电流变大,立即关断,除非再次上电,继续驱动,电流大,就马上关断。
这个电流检测可以是双向,正反都可以。

网友H:
数圈数对防夹没用,谁知道在第几圈会夹?
我估计是检测电流,我老婆的车窗经常升不到顶,升到一半就退下来,新车就这样。应该是检测到电流过大,以为电机堵转了,就退回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圈数对防夹没用,谁知道在第几圈会夹?
我估计是检测电流,我老婆的车窗经常升不到顶,升到一半就退下来 ...

嗯。采用过流保护的电路来搭的吗?@gx_huang

网友G:
我解剖过一个模块,就是车窗电机驱动电路,过流自动断开。

网友I:
我做过,测电流,你查下我其它论坛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解剖过一个模块,就是车窗电机驱动电路,过流自动断开。

请问有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测电流,你查下我其它论坛发的贴

我查查

网友H:
它这个电流阈值可以设定的,可以有用户通过适当的操作重新设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查查

车窗电机正常升窗电流约7.5~8.5A间

现在详细方法:先跳动200MS时间的启动电流,接着采样28次左右平均值+2.6A变量作为浮动阈值,超过出阈值就认为需启动防夹功能,而车窗升到顶电流在13A以上时
我在这贴有:ww=====w.yleee.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753&mobile=2

还有最后做好的效果视频
还有要注意的是每台车的车窗电流大小都不同,最好那个浮动阈值可以写个自行学习的
明天有空发点图给你参考下,当然这是我业余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它这个电流阈值可以设定的,可以有用户通过适当的操作重新设定。

嗯,现在连硬件电路参考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窗电机正常升窗电流约7.5~8.5A间

现在详细方法:先跳动200MS时间的启动电流,接着采样28次左右平均值 ...

看了,很好。正在学习。是否可以加我不懂的可以直接向你请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好。正在学习。是否可以加我不懂的可以直接向你请教

现在详细方法:先跳动200MS时间的启动电流,接着采样28次左右平均值+2.6A变量作为浮动阈值,超过出阈值就认为需启动防夹功能,而车窗升到顶电流在13A以上时;当然这2.6A变量与13A是可能每台车都不一样的,不出DIY出来的效果真的不错;这2.6A的是取正常电流的1/3,到顶电流差不多是正常电流的二倍多(这可以高点都无事,升窗电机还有硬件温度保险,不见我们平时升到顶还扣着开关好几S都电机都无事),
只作参考,业余DIY的,详细见:w============ww.yleee.com.cn/thread-39753-1-1.html
自己写个串口上传电流数据变化分析下就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详细方法:先跳动200MS时间的启动电流,接着采样28次左右平均值+2.6A变量作为浮动阈值,超过出阈值就 ...

谢谢!

有个问题。

如何做到升到顶部的13A电流不会被MCU当做遇到阻碍时的操作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个问题。

因为升到顶的电流变化很大,基本上是直线上升,如附件上传的电流数据,升到顶时候就过了12ms时间电流就变大了2.84A,
我的做法是类似按钮消抖方法,如果是检测电流大于等于浮动电流阈值时,跳过5MS再测次电流,此时电流大于浮动电流阈值+1.5A说明升到顶,不大于就要启动防夹功能(车窗停止,过100MS车窗下降)
主要是人肉不同与升到顶硬对硬;
我当时的电流变化
附件其中升窗5-9其中有要启动防夹功能。1-4是正常升窗过程电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升到顶的电流变化很大,基本上是直线上升,如附件上传的电流数据,升到顶时候就过了12ms时间电流就变 ...

我分析总结下
是否设计思路是这样:
1.按钮上升按钮后200ms后在进行电流检测。如果大于平均值+2.6A。再过5ms再次检测。当电流在(平均值+2.6A<X<13+2.6A)范围内时,说明有障碍物。就停止BLDC运转。等待100Ms后启动反转nS时间。
2.如果按钮上升按钮后200ms后在进行电流检测。如果电流在(13+2.6A<X)。再过5ms再次检测。当电流还是在(13+2.6A<X)超出范围时,说明已经升到顶部了。就停止运转BIDC。
请指正@HGQ21102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总结下
是否设计思路是这样:
1.按钮上升按钮后200ms后在进行电流检测。如果大于平均值+2.6A。再过 ...

按钮上升按钮后,先(跳动启动电流)200ms后在进行电流检测,先接着采样28次左右平均电流值+2.6A=浮动阈值为E(这个E可能每次都不一样的,这就是学习个浮动阈值),接着测电流为W,如果此时W大于E时再过5ms再次检测为K,这次电流K大于(E+1.5A)说明车窗升到顶,否则说明有障碍物要启动防夹功能(车窗停止,过100ms车窗再下降);
浮动阈值E最好每次都放到EEPROM中,每次学习时对要与前一次对面下;也可以存到一定数量后平均值那效果就更加好,这最后是车窗使用数量多了正常电流数据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钮上升按钮后,先(跳动启动电流)200ms后在进行电流检测,先接着采样28次左右平均电流值+2.6A=浮动阈值 ...

现在明白多了。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明白多了。
谢谢!

我当时写的算法都是很粗糙(都是IF、of、AD平均滤波,没有C基础,唉),整个流程下来差不多花了500ms左右,所以车窗上升十分快的车,效果就不太满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当时写的算法都是很粗糙(都是IF、of、AD平均滤波,没有C基础,唉),整个流程下来差不多花了500ms左右,所 ...

我也要加个BLDC控制过程

网友J:
车窗升降机构是用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的,那么直接检测电机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用无刷电机的,检测霍尔传感器信号脉冲比较合适。
我觉得检测旋转类脉冲信号应该会较好一些,因为一般动作机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存在摩擦增大,导致电机驱动电流增大的现象,如果采用检测电机电流的方式,就会很纠结。多么痛的教训~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车窗升降机构是用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的,那么直接检测电机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用无刷电机的,检测霍尔传感器 ...

这个变化也不会特变的,要不停学习个浮动阈值,每次都放EEPROM,每次学习时要与前一次对面下误差不能太大;也可以存到一定数量后平均值那效果就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车窗升降机构是用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的,那么直接检测电机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用无刷电机的,检测霍尔传感器 ...

检测霍尔感应脉冲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设计思路能讲的具体点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变化也不会特变的,要不停学习个浮动阈值,每次都放EEPROM,每次学习时要与前一次对面下误差不能太大 ...

嗯,这种方法是电机电流检测方式比较可行的,但对于EEPROM的损耗有点大。目前我也用这类似的方式做防夹检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检测霍尔感应脉冲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设计思路能讲的具体点吗?

如果是无刷直流电机,那肯定有霍尔传感器输出脉冲,以供控制器开关不同H桥,来驱动电机。同样该信号也可以作为转速判断。如果是其它类型的电机,如果转动轴上有联结编码器之类的传感器,同样能够测量出转速的变化,以此作为是否地电机堵转的判断。

网友K(2022-12-12):
引用 楼主:
不懂!转一圈不是固定的个数吗?
比如我的BLDC有三个HALL元件,转子转一圈。HALL反馈给MCU的圈数应该时一 ...

纹波数转一圈是固定的,和电机的槽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