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72B-DISCO的初次接触

楼主(2017-01-17):
前段时间参加活动有幸得到了一块STM32F072B-DISCO的开发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其包装如图1所示。
1 开发板及包装

由开发板配有的简要说明可以了解到该开发板所使用的MCUSTM32F072RBT6,有128KB的程序存储空间。此外,板上还嵌有ST-LINK/V2调试器,可通过USB口来进行调试和程序下载,所支持的开发工具则有KeilIARCooCoxTrueSTUDIO等。
板上配有2USB接口,一个用于程序下载和调试,另一个则USB的串口通讯。找到一条USB线,以笔记本的USB口来向开发板提供5V 的电源后,初始的Demo演示效果出现了,亮起的不仅有电源指示灯LD2和通讯指示灯LD1,还伴随着指示灯LD3~LD6在有节奏地闪烁着,其呈现的效果如图2所示。
2 演示效果

不要以为演示效果至此就结束了,好戏才刚开始,按一下板上的蓝色用户键,此时板上的MEMS 传感器上场了,伴随着开发板在空间中的转动,4个闪烁的指示灯瞬时换为了重力方向的指针;再按一下用户键,此时USB通讯口要排上用场了,将USB数据线连到该接口,顿时小小的开发板变成了鼠标,随着开发板的上下左右移动,电脑屏幕上的光标也会应和着翩翩起舞;再此按下用户键后,又一位新的角色出场了,它就是板上的Linear传感器,将手指放到触摸传感器上然后沿由小到大的方向滑动,你会方向4个彩色的指示灯会按LD6LD5LD3LD4的顺序按逆时针方向点亮,改变手指的滑动方向,则点亮的顺序也会发生改变。怎么样是不是特色十足呀!
如果你因为心急把初始的Dome刷掉了,这也不要紧,使用相关的例程就可再次体验一次上面的感受,至于程序嘛?在STM32Cube_FW_F0_V1.4.0中找到STM32F072RB-Nucleo下的Demonstrations目录就可见到它的身影。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工具,不利用好它的功能就有些对不起它了,后面打算利用触摸传感器的性能与MP3播放模块相配合实现一个通过滑动来调节播放音量的播放器,当然配合用户键的使用,以触摸传感器来选择乐曲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板上的3轴运动传感器,似乎用它做个空中定位的鼠标比较好,若用于游戏的操控将是比较有意思的,反正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发挥它的潜力,一起都交由以后再说罢。

网友A:
这个板子不错,带个传感器,还有触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不错,带个传感器,还有触摸板。

的确有些特点,正确来发挥其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