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相对路径搜索

楼主(2017-01-17):
有些公用的头文件在安装工具路径下,但公司电脑和家里电脑安装路径不同
keil中有无相对于安装路径的搜索方式?或者关键字
比如$tool\,$home,$\tool_dir,我不知道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A:
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把头文件放到工程包下。肯定是有这种相对路径办法的,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吧,不然如何解释,把一个工程包放在任意文件夹中,打开都可以使用的。

楼主:
有些库头文件是会升级的,你这样做,不好升级,而且一个个找出来放自己项目文件夹下工作量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