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射极跟随器输入端的防振荡电阻

楼主(2017-01-17):
书上说:在输入端与Tr1,Tr2的基极间,串联电阻100Ω,以防止射极跟随器振荡。
网上答案逻辑整理:①输入信号的电流主要通过100k电阻流到地,将基极偏置电位设为0V,但会有少量的电流流向晶体管;
                           ②如果没有这个100Ω串联电阻,由于本来在线路中流动的电流遇到了晶体管,会产生反射信号——反射信号会反射到输入端;
                           ③如果信号源的输出阻抗较大,则反射信号在100k电阻的输入点形成很强的反射振荡;
                           ④串联100Ω电阻的目的是可以将反射信号阻隔。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上朮不予置评!你先去了解集极接地型电容三点式正弦波振盪器,BE间有结电容又加上负载电容就构成振盪回路 ...

我网上和书上找到都是共射的电容三点式正弦波振荡器,没有您说的那种。按照您的意思,我画了一张图,但觉得我理解的思路有问题,这个图应该是负反馈吧?

网友B:
这本书上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上是这样说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