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的低功耗有人做过吗,能说说是怎么把功耗降下去的吗?

楼主(2017-01-17):
在官方的例程上,使用强制关机功能,电流表显示1.70mA(这时只有RTC在供电),因为我挂了其他东西,就不管他了。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在没有使用强制关机,系统掉电,然后使用RTC(警报)定时唤醒,在之前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功能,但是怎么调都只在30.60mA,一点改变都没有。有大神来帮一下我吗?

网友A:
电路上也要做**啊,降低电流。

网友B:
电池供电的设备吗?如果不是电池供电的根本不用考虑这些。

网友C:
这个新唐的这个系列官方很少提供技术资料的,你可以直接问新唐的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也要做**啊,降低电流。

硬件上没什么好改的了,请问一下软件方面还配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供电的设备吗?如果不是电池供电的根本不用考虑这些。

是啊,电池供电,请问一下软件方面在低功耗时,要做什么才能达到官方的最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新唐的这个系列官方很少提供技术资料的,你可以直接问新唐的售后。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低功耗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低功耗资料吗?

我没有这个芯片的,没用过这个芯片。

楼主:
已经搞好了,嘿嘿

网友D:
重在休眠的应用。。楼主是从哪方面考虑的?最后降下来了?

网友A:
软件上要擅长使用各种休眠,还有关闭各种不用的外设,还有IO的上下拉电阻,越大越好,前提是驱动能力要满足需求。

网友B:
什么情况,楼主最后改了什么?

网友E:
强势围观楼主,希望楼主分享一下相关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在休眠的应用。。楼主是从哪方面考虑的?最后降下来了?

主要是板子耗去了几个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势围观楼主,希望楼主分享一下相关经验。

调试时用USB供电,但是从USB供电时电路损耗了好几个mA,就是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楼主最后改了什么?

不用USB电路供电,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也要做**啊,降低电流。

谢谢,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B:
做这个低功耗要先考虑硬件的设计上,硬件设计上合理了,才考虑软件上优化外设的供电和使用。

网友F(2018-03-29):
引用 楼主:
不用USB电路供电,直接供电

我是直接有电池供电的,该关的都关了,掉电模式待机电流也总是保持在1.7~1.8mA左右,怎么都降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