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stm8s精准定时问题!

楼主(2017-01-17):
求救,stm8s207精准定时问题!用的内部晶振12M,TM1做1毫秒中断,测试效果很差,跑一会儿就好几秒啊!!请问有什么方法精确跑秒,就是跑Unix时间戳,什么方法可以做到一个月误差个1分钟以内??外部晶振是不是会好点?还有这个芯片内部有RTC时间么?

楼主:
各位大神来说说,感激

网友A:
内部晶振我记得精度是1%还是2%来着,不可能做到一个月一分钟的精度。
想时间准确还是弄个带温度补偿的RTC芯片的好。

网友B:
如果追求精度,最好不要用内部时钟源,内部时钟源通常来说是一个RC振荡器组成的,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网友C:
1.内部晶振误差肯定是很大的
2.外部晶振要达到你的要求也难。上RTC芯片吧,S207不带R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内部晶振误差肯定是很大的
2.外部晶振要达到你的要求也难。上RTC芯片吧,S207不带RTC的。 ...

主板太小太密,我看rtc芯片基本都是sop8脚的,几乎已经放不下了,外部晶振误差怎么样,其实一个月内误差个4分钟也可以接受的。因为是电池供电,要考虑低功耗,带联网更新功能可以更新时间。不想再加东西了,外部晶振误差大不大,小的话还可以打样试试,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追求精度,最好不要用内部时钟源,内部时钟源通常来说是一个RC振荡器组成的,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和影 ...

外部晶振有没有试过,一个月可以误差4分钟以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晶振我记得精度是1%还是2%来着,不可能做到一个月一分钟的精度。
想时间准确还是弄个带温度补偿的RTC芯 ...

板子尺寸受限,rtc很难放下了,外部晶振咋样啊

网友D:
成本有要求嘛?RTC也有小封装的啊,比如RX8130CE,跟一个晶振差不多大小

网友E:
外晶体调好了,可以达到10ppm量级,够你用了。RTC小的也有,RX801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部晶振有没有试过,一个月可以误差4分钟以内么

外部晶振是可以的,50个ppm,大概一个月2分钟。
注意不是晶体,是四脚的晶振,因为晶体也能做到50ppm,但容易受到布线、
匹配电容等影响,精度相对要差不少

网友G:
在这里给你三条建议:
1、自己调整晶振起振电路中的电容,让其偏振,使其精确到12MHZ±100HZ;2、调整MCU内部温度补偿寄存器;
3、量产的案子不能使用STM8内部计数器,精度不够用,要使用外部高精度RTC芯片方案;

网友H:
这可需要10PPM精度的晶振啊,内部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这里给你三条建议:
1、自己调整晶振起振电路中的电容,让其偏振,使其精确到12MHZ±100HZ;2、调整MCU内 ...

板子稍微大点到可以考虑,但板子实在太小,走线过密,基本没位置走线,楼上说外晶体可做到50个ppm,不知是否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太小太密,我看rtc芯片基本都是sop8脚的,几乎已经放不下了,外部晶振误差怎么样,其实一个月内误差 ...

想低功耗的话,只能用32.768k的晶振,用20ppm或更低的,应该可以月误差两三分钟内。
没有做温度补偿,精度也就这样了。
话说S207有LSE吗?如果没有的话,低功耗计时也无从计起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板子稍微大点到可以考虑,但板子实在太小,走线过密,基本没位置走线,楼上说外晶体可做到50个ppm,不知 ...

楼主:
这个貌似好贵的样子,不过性能确实好,可惜啊成本要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低功耗的话,只能用32.768k的晶振,用20ppm或更低的,应该可以月误差两三分钟内。
没有做温度补偿,精 ...

如何才能更好的做低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