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显示屏,具有输出供能的!

楼主(2017-01-17):
传感器信号经以太网接口传输到屏柜内,接到屏幕上复示数值,要求根据数值大小产生报警信号。
想买一个成品的屏幕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求推荐下,第一次接触电气项目。

网友A:
迪文串口屏

网友A:
选带网口的

网友B:
现在的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吧。比如便宜的维纶屏。

你好,这样买成品的屏幕还需要相应的软件吗?

网友C:
买一个带网口的屏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吧。比如便宜的维纶屏。

你好,这样买成品的屏幕还需要相应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带网口的屏就ok

请问版主,工业级的哪些品质比较好啊,能推荐些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工业级的哪些品质比较好啊,能推荐些吗?

想要品质好,就买大品牌、进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样买成品的屏幕还需要相应的软件吗?

程序自己写的,编译软件免费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品质好,就买大品牌、进口的

版主,我理解错了,是485输入本地显示,还需要输出一个网线连到交换机上供别处的电脑显示。
这样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自己写的,编译软件免费下载的。

我理解错了,是485输入本地显示,还需要输出一个网线连到交换机上供别处的电脑显示。这样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理解错了,是485输入本地显示,还需要输出一个网线连到交换机上供别处的电脑显示。
这样的话需要 ...

485的屏也比较常见,不过带网口输出的估计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5的屏也比较常见,不过带网口输出的估计不太好找

带网口的直接用485的加个串口转网口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错了,是485输入本地显示,还需要输出一个网线连到交换机上供别处的电脑显示。这样怎么 ...

随便你买个什么工控屏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