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小弟请教一个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1-17):
我用的是欧姆龙G5RL-1A-E24,根据原理图画电路图的时候,是不是在PCB中只将5,6脚和PCB外接端子连接就好了。3,4脚只在PCB上两个通孔,然后悬空。还有就是,我是控制220AC 10A的电器,那我的PCB中5,6脚与外接端子之间的走线需要至少多宽。

网友A:
你可以拿到这个继电器通电与断电打下通断就知道了。

网友B:
看连接图是可以的   不过PCB上最好连一块吧  最好拿实物测下
电流的话尽可能的粗  或者自己算下就好  铜厚 宽度

网友C(2017-04-28):
明确告诉你不要悬空,这个继电器就是要两只脚一起连的,否则负载容量就达不到标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