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TLP281易受干扰,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7-01-17):
如图,输入信号是24V脉冲信号,通过限流2.7K送入光耦,副边输出给单片机(有上拉10K)。 实际测试时,发现输入信号电压降到2.3V时,光耦依然能导通,则单片机就会收到信号! 假设光耦压降是1V,则此时流过的电流为(2.3V-1V)/2.7K=0.48mA。 这么小的电流都能使光耦导通? 这样的后果是,若输入线路有干扰,则稍微有个几V的干扰,光耦都会导通,单片机都会收到信号,就产生误动作了。
是否这样考虑,光耦输出侧的电流=5V/10K=0.5mA   而光耦的传输比假设为4倍,则输入侧电流=0.5/4=0.125mA?  所以给我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小的输入电流都能使光耦导通呢? 解决办法是减小输出侧的上拉阻值,改为500欧?
再者,在输入脉冲信号端并一个电容,是否有助于抗干扰?104可以吗?

另外听说TLP281是东芝的,早已停产,难道我买到的是假货? 有直接替代的型号吗?

网友A:
可能坏掉了。可替代的多了去了。随便找一个,参数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坏掉了。可替代的多了去了。随便找一个,参数一致就可以了。

试了好几块板子 都是这样啊
正常来说  导通电流大约是多大?

网友B:
5uA也能导通,这个很正常,LED压降是18V左右,电流太小,二次侧带载能力很小,如果要求带载能力或速率,则不能满足,具体看手册的放大参数

网友A:
看器件的datasheet,必须5mA才能可靠导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器件的datasheet,必须5mA才能可靠导通啊

问题是  似乎0.5mA也能导致导通,尽管可能不是太可靠,不是每次都导通,但就是导通一次也是误动作啊。

我试了一下,把输入侧的限流从2.7K改为51K,则最低信号电压大致能提高到18V才会让光耦导通。

网友C:
什么是“导通”?
对于1GΩ/5V的工作条件,5nA的电流就足以视作“导通了”,
同样,对于100Ω/5V的工作条件,也许需要50mA才能视作“导通”。
那么,你的工作条件呢?
你的电路在输出侧的上拉电流是多少?

网友D:
光耦有个重要的参数叫电流传输比,理解这个概念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有个重要的参数叫电流传输比,理解这个概念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希望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E:
uA级别都能导通,注意IF和IC比,高温离散性。 替代的有亿光(EL816) 光宝等

楼主:
我说的导通,是指输入侧的led通过的电流很小,小到0.4mA左右时,输出侧居然也能导通!  我以为输入侧的电流怎么也到达到1mA级别时,比如3mA时,输出侧才应该导通。

网友F:
把上啦电阻减少到100欧姆试试,是否还能正常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上啦电阻减少到100欧姆试试,是否还能正常导通

将2.7K换成100欧姆?  我都不敢做这个实验。  因为:流过光耦输入侧的电流=(24V-1V)/100欧=230mA!  肯定烧坏光耦啊!

网友G:
  来个下拉~~~~电阻

网友H:
楼主对器件认识还需要提高,这根本不是易受干扰,光耦就是这特性,离散性也很大,需要从设计上解决问题,前段电阻分压,或者加低压的稳压管都可以把动作电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指望光耦控制在1~2V内是不现实的,需要用其他方案

网友I:
TLP281可用TLP291替代

网友J:
LED是电流型器件,楼主遇到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干扰”,去看看器件手册中的传输比曲线吧。想提高敏感门限,应加大LED侧的限流电阻。

网友K:
这个电路本身就存在问题,需要设计一定的能量才能导通的那种

网友L:
输入端弄两个电阻分压吧,输入电压必须达到一定电压以上,分压电阻上才有足够光耦导通的电压即可。
就是光耦1、2两脚间并个电阻,比如470欧姆。

网友M:
输入串个稳压管并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LED是电流型器件,楼主遇到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干扰”,去看看器件手册中的传输比曲线吧。想提高敏感门限 ...

现在输入侧限流电阻从2.7K改为10K,输出侧上拉电阻从10K改为680欧,似乎挺满意的。敏感门限电压基本都在17、8V左右。  而改之前,门限电压才2V左右!
可是,改了之后,试验了几十块电路板,却发现有少量光耦很难导通,输出压降居然接近2V了! 按理说,当光耦导通的时候,输出压降应该在0.7V左右吧。实际测试,大部分板子的输出确实在0.6-0.8V左右,但就是有少量板子的压降接近2V。 而如果换个光耦(型号相同但批次不同),就正常了! 难道我选取的输入10K输出680欧还是不太合理?我仔细看了手册的传输比曲线,基本是让它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本身就存在问题,需要设计一定的能量才能导通的那种

请看看23楼我对chunyang的回复。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K(点评):
24V信号进来时串个稳压管,能把稳压管击穿了再导通光耦,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输入侧限流电阻从2.7K改为10K,输出侧上拉电阻从10K改为680欧,似乎挺满意的。敏感门限电压基本都在1 ...

680欧小了点,但问题不在此而是光耦。如果买到翻新货,那么可能遇到老化的,那灵敏度将大减。
另外,这里的光耦工作在开关态而不是线性态。

网友N(2017-03-30):
光耦器件本身离散性比较大,特别是本电路中,限制电流必然降低灵敏度,提高灵敏度必然导致误动作。所以光调节电阻阻值可以解决单个问题,但批量产品时稳定性会有问题。所以分压输入或选择性能一致性稳定的光耦

网友O(2017-06-13):
电流传输比

网友P(2017-07-19):
引用 网友L:
输入端弄两个电阻分压吧,输入电压必须达到一定电压以上,分压电阻上才有足够光耦导通的电压即可。
就是光 ...

学习

网友Q:
前级串联一个稳压管

网友R(2017-08-21):
光耦也会干扰?难道还会死机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