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片内温度传感器能测量外部环境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17):
即使可以测量,也是不准确的,粗略的测量还可以,精准的话不推荐用。

网友B:
只要mcu运行的时候不发热,测量的就是环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可以测量,也是不准确的,粗略的测量还可以,精准的话不推荐用。

就是需要测量一个外部模块的温度,但是板子上又没有特别搭出温度传感器电路,老大让我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外部模块,精读要求倒不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mcu运行的时候不发热,测量的就是环境温度

偷个懒,就用这种方法了,减去芯片的温升就是环境温度了,反正精读要求不高

网友C:
和温度计比较一下,通常比外部环境高三到5度左右

网友D:
批次一致性在3~5摄氏度左右。可以将就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温度计比较一下,通常比外部环境高三到5度左右

根据温度传感器的AD值算出来的温度比室温要高十度到十五度,差的有点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温度计比较一下,通常比外部环境高三到5度左右

在论坛上扒出一个公式,Vtemp=ADtemp*Vref/AD_MAX,在手册上查到的传递函数是Vtemp=2.95*TEMP+900,就是根据这俩公式算温度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按照英文手册,(Vtemp=2.95*TEMP+900,)?零度时,输出900豪伏,需要和你的参考电压有关,12位的内部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英文手册,(Vtemp=2.95*TEMP+900,)?零度时,输出900豪伏,需要和你的参考电压有关,12位的内部adc. ...

嗯,问题基本解决了,算出来的温度跟室温的差值在接受范围内,谢谢解惑

网友E(2018-07-08):
你们好!ADtemp和AD_MAX和Vref分别代表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