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远程下载程序原理

楼主(2017-01-17):
求教通过GPRS下载程序的原理,请前辈们指教,谢谢啦!

网友A:
GPRS不稳定,你用这下载程序?

网友A:
老t大叔,我记着你发过一组android的资料,现在找不到那个帖子啦,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t大叔,我记着你发过一组android的资料,现在找不到那个帖子啦,能给个链接不 ...

〓◆ Android 系统相关资料专辑 43册 1.13G ◆〓
〓◆ Android开发相关专辑 3册 189M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Android 系统相关资料专辑 43册 1.13G ◆〓
〓◆ Android开发相关专辑 3册 189M ◆〓
...

谢谢

网友C:
跟通过其它通讯方式实现的IAP类似,考虑到GPRS的稳定性,最好加一片足够大的缓冲存储器。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