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放是不是容易不稳定

楼主(2017-01-17):
大神们,
  四运放是不是容易不稳定?很久以前用过一次TL082的四运放形式,这次又用OPA4277,发现反馈都建立不起来,即正向输入端和负向输入端电平不一样。
  四运放没这么容易不稳定吧。。。。。

网友A: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B:
这个与多少运放没啥关系啊,与你电路的参数设计有关

网友C:
按手册去作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D:
还是贴上来电路分析吧,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E:
相互之间会有影响,特别是电源系统,但是只是指标上可能略差,不会让你用都用不起,还是要找自己的问题。

网友F:
TL082是双运放,不是4运放。

网友G:
多半是自己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H:
电路设计或者PCB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