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东芝的光耦TLP281停产了吗?有能直接替换的吗?

楼主(2017-01-17):
如图,输入信号是24V,通过限流2.7K送入光耦,副边输出给单片机。 实际测试时,发现输入信号电压降到2.3V时,光耦依然能导通! 假设光耦压降是1V,则此时流过的电流为(2.3V-1V)/2.7K=0.48mA。 这么小的电流都能使光耦导通?  试了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
听说TLP281是东芝的,早已停产,难道我买到的是假货? 有直接替代的型号吗?

网友A:
TLP291没有停产!
看一下手册,能不能替换!

TLP291(GR-TP,SE(T_PDF_C58160_2015-10-24.pdf

数据手册

网友B(2017-03-29):
亿光的EL3H7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C(2022-03-15):
是的,我也是单片机检测24V,结果24V输入调成几伏也能导通

网友D:
2V导通,正常啊。光耦压降1.1V,电流是0.9/2.7K = 0.3mA。  你在光耦两端并个电阻,比如1K,跟2.7K分压。明白吧

网友:
你好,我这边有替代的型号OR3H7,加我QQ:26153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