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FT库用M0和M4都能编译通过?

楼主(2017-01-17):
用到了STM32F303的FFT库函数,结果keil5中编译 arm_cortexM4l_math.lib,arm_cortexM0l_math.lib都能通过,
for(uint16_t i=0;i<Num;i++)
        {
                ADC_ConvertedValue[2*i] = FFTPreprocessed[i];                                                                                                    //Ϊʵ²¿
                ADC_ConvertedValue[2*i+1] = 0;                                                                                                    //Ð鲿Ϊ0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ADC_ConvertedValue,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cmplx_mag_f32(ADC_ConvertedValue, FFTOutput, Num);
        FFTOutput[0] = 0;
//        FFTOutput[399] = 0;
//        FFTOutput[398] = 0;
//        FFTOutput[400] = 0;
        arm_max_f32(FFTOutput, Num/2, &maxValue, &testIndex);
        Frequence = (((float32_t)testIndex)/(float32_t)Num)*(72000000/14);

网友A:
到底能否通过呢?

网友B:
不清楚,要看你的单片机带不动DSP核心吧

楼主:
用M0的编译运行也没有问题,可以用FFT算法算Freq

楼主:
en 找到原因了,不能随便用lib ,如果用了浮点数就要用arm_cortexM4lf_math.lib,如果用arm_cortexM0l_math.lib,或是arm_cortexM4l_math.lib,虽然编译通过,但程序运行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时序错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