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在某些位置启动不了,求大神帮忙分析大概原因?

楼主(2017-01-17):
非常感谢!

网友A:
线序不对,调整后ok

网友B:
是哪种启动策略?带载启动吗?

网友C(2017-02-19):
启动不了要么是位置检测错误,要么是通电相序错误

网友D:
启动时,三相同时通电(PWM),使转子位置偏离预定位置30度即可。

网友E(2017-05-17):
我做的是能开环启动,但是开始启动时有点抖动,还没有闭环起来。不知楼主闭环了吗?

网友F(2019-12-13):
引用 网友D:
启动时,三相同时通电(PWM),使转子位置偏离预定位置30度即可。

哥们,能给讲一下原理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