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程序中有错误,比如除0,单片机会不会自动复位

楼主(2017-01-17):
st32F2XX 程序中有错误,比如除0,单片机会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A:
不会自动复位 编译时有警告而已 运行结果为0。。。。。

网友B:
编译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变量,怎么会出警告?

网友C: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变量或声明了一个函数却没有使用或调用,在编译的时候都会给出警告的

网友D:
建议开启看门狗试试

网友E:
你直接除0的,首先程序就编译不通过的。。

网友F:
单片机不直接针对你的实现算法的

网友G:
楼主可以验证一遍的,这样更容易理解。

网友H:
在运算过程中出现的话会跳转到硬件故障

网友I(2024-07-30):
应该是不会复位的。

网友J:
通常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J:
如果需要在遇到此类错误时自动复位,可能需要依靠看门狗定时器或其他外部复位机制。

网友K:
在大多数情况下,单片机在遇到除0错误时,不会直接自动复位。除0错误通常会导致一个硬件异常(在x86等架构中称为除以零错误),在单片机中则可能表现为程序计数器(PC)跳转到特定的错误处理例程(如果存在的话),或者简单地产生一个异常中断。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复位。复位通常意味着将单片机重新初始化为一个已知的状态,而异常处理则只是让程序有机会以一种受控的方式响应错误。

网友L: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果除0错误导致硬件故障(如电源波动、过热等),这可能会间接导致单片机复位。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且通常与除0错误本身无直接关联。

网友M:
硬件异常

网友N:
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O:
可能会进硬件故障

网友P:
这类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或进入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Q:
编译器可能会在生成的机器码中加入一些指令来处理某些类型的错误,如除以零。这可能导致程序跳转到错误处理例程,但这不一定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R:
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异常的运行结果或者陷入不可预测的状态。

网友S:
通常会导致程序崩溃,因为除以零在硬件层面上通常不会引发硬件复位。

网友T: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在系统无响应时强制复位。开发者需要定期“喂狗”(重置看门狗定时器),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喂狗,看门狗定时器会溢出并触发复位。

网友U: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编译器没有启用异常处理或错误检测机制时,除以零操作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进入未知状态,但并不会自动触发单片机复位。

网友V:
通常并不会直接导致单片机自动复位。

网友W:
如果异常处理程序没有正确处理这种情况,程序可能会进入未定义状态或崩溃。

网友X: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计算结果、导致程序崩溃或进入死循环。

网友Y:
不同的单片机架构和开发环境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些高级的单片机系统可能会有内置的错误处理机制,当检测到严重错误时采取一些措施

网友Z: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程序没有显式地处理这种异常情况,程序可能会无响应、挂起或崩溃。这通常表现为程序停止执行或执行了非预期的操作。

网友AA:
当发生除零操作时,对于整数除法,这会导致未定义行为,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产生不正确的结果

网友AB:
除以零通常不会在硬件层面被检测到。

网友AC:
在STM32单片机中,如果程序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如除以零这样的非法操作,单片机通常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AD:
这通常会导致程序崩溃,因为除以零通常不会导致硬件级的硬件重置。

网友AE:
通常不会直接导致MCU自动复位。

网友AF:
这样应该会有异常吧

网友AG:
它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计算结果,导致程序崩溃或进入无限循环。

网友AH:
如果没有专门编写错误处理代码,除 0 操作可能会导致程序跑飞,但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AI:
合理配置单片机的看门狗定时器,使其能够在程序跑飞或出现严重错误时触发复位。

网友AJ:
通过代码逻辑来避免出现除 0 这样的错误情况,比如在进行除法运算之前,先判断除数是否为 0 。

网友AK:
你直接除以0,第一个程序不会编译通过。

网友AL:
如果设置了硬件异常处理,可能会进入异常处理例程。

网友AM:
在代码中加入异常处理机制,以捕获和处理潜在的错误。

网友AN:
程序中出现除0错误,STM32单片机并不会默认自动复位。

网友AO:
代码逻辑用于避免除法0的错误,比如在除法运算之前确定除数是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