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共阳极数码管

楼主(2017-01-17):
我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数码管管叫上都出现了该出现的电平但是数码管就是不亮,大家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

网友B:
改改数码管属性试试看吧

网友C:
直接在PROTEUS里,先测试一下一端接地,一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

网友D:
在protues里仿真不用设置单片机吧

网友E:
我弄了一个小的程序数码管亮而且延时程序跟现在这个程序的延时是一样的。

网友F:
单步执行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送段段码和位码的问题。。

网友H:
一般要先关com端然后送显示码,再开com端。

网友C:
看一下你的数码管的电路?用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I:
电平正确的话,那就是电流的问题咯,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J:
都在这瞎猜,楼主应该把电路和代码贴上来,这样比较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K: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一下

网友L:
如果何让数码管是共阳的情况下,只可能有一种情况,接错了

网友M:
什么都没看到 大家在瞎猜呢!

网友N:
如果电平全对,数码管引脚也没搞错,那么还有可能电阻太大了,电流太小,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