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LM22675将5V转为3.3V时如何消除毛刺

楼主:
最近做项目要将5V转为3.3V,用了LM22675这块芯片,原理图是照着datasheet画的,如图所示。
但是转换后的电平有毛刺,并且随着输出电流增大,毛刺变大。
我想请问下怎样能将这些毛刺消除或者减小呢?
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A点电压,有毛刺

A点电压,有毛刺

输出电流较小时的B点电压

输出电流较小时的B点电压

输出电流增大时B点电压

输出电流增大时B点电压

网友A(2017-01-17):
后级加滤波,或者用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加滤波,或者用个ldo。

谢谢,请问后级加滤波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后面的负载前加上滤波电路吗?我理解的是这个原理图里C4、C5就是滤波的作用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换了电容(C4、C5分别从0.1uF、10uF换成了1uF、22uF)看不到电压的毛刺有什么改善。
如果要加ldo的话会不会增加很多功耗?另外如果用ldo是不是就不用这个芯片了?直接用ldo稳压器把5V变为3.3V?

网友A:
用webench生成了个原理图,感觉你的电感的参数有问题,调整看看。输入5V,输出3.3V,最大电流1A

上图中电感,电容,二极管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buck电路,c4的作用应该是平滑电压的。可以后级再加一级滤波电路。

网友B:
5V转3.3V,这种低压应用有很多同步整流降压DC-DC了,没必要用LM22675这种非同步整流的呀

网友C:
如果噪音要求很高,加几节LC滤波

网友C:
5V到3.3V如果电流不大完全可以用LDO,功耗会增加一点,但增加不多。

网友D:
合理布板,好的电感。

网友E:
电感参数计算选择,FB脚走线布线远离SW高频输出脚

∆IL为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ebench生成了个原理图,感觉你的电感的参数有问题,调整看看。输入5V,输出3.3V,最大电流1A

上图中电 ...

多谢,换了个10uH的电感,效果果然好了很多。但是以前用这个电路用的47uH也能用,我看其他前辈的回答觉得可能是我这次的布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转3.3V,这种低压应用有很多同步整流降压DC-DC了,没必要用LM22675这种非同步整流的呀 ...

主要是前面一版就用的这个电路,所以我就想直接用这个电路,没想到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佈线要讲究,挪換SD接地位置。

请问SD是什么意思另外地线布线讲究是指什么呢?这是我的布线图,不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换了个10uH的电感,效果果然好了很多。但是以前用这个电路用的47uH也能用,我看其他前辈的回答觉得 ...

电感差这么多,看来以前的参数就有问题。当然和布局和pcb有很大的关系,官方也有推荐的布局和走线的。

网友G:
一般都用lm1117-3.3

网友H:
C4和C5的位置最好调换一下吧,PCB环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C4和C5的位置最好调换一下吧,PCB环路有点问题

谢谢,请问C4和C5换位置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阳极移到直通芯片GND。C2移到P2两端。输出由C5两端引出。

多谢前辈指导。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C4和C5换位置的原理是什么呢?

输出端的滤波,大容量的电容一般放在电感后面,这个是一般做法。
FB反馈取样点需要从大电容上取样,PCB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I:
数字电路对毛刺不敏感,所以无需在意。
模拟电路可以加电感电容来滤除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