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奇怪的电路

楼主(2017-01-17):
这是一款滚筒洗衣机的部分电路,好多地方不得其解
1为何5v要接到220V火线
2可控硅不用光耦隔离却用ul2003
3单片机IO接的两个检测电路分别是火线和零线 开关闭合时采集到是高电平还是220V的脉冲
4电路为什么要全板带电 和隔离电路比优势在哪里
本人小白一个欢迎各路大神探讨 谢谢

楼主:
洗衣机面板是塑料的,按键对人体是绝缘的,也不会漏水进去,所以控制电路可以不隔理..不隔理驱动可控硅也简单些.

网友A:
7805感觉就是显著的错误

楼主:
不好意思匆忙之7805下画反了 主要就讨论一下为何要将220V火线接入5V

网友B:
看来楼主还得再修炼一下啊。

网友C:
1、是为给单片机和220VAC一个同意个参考点的电压(说的有点绕),否则可控硅怎么导通呢?
2、成本低
3、监测的是脉冲
4、成本低

楼主:
谢谢楼上精彩回答,话说回来4.5千块的洗衣机为了省那么几块钱弄得到处带电,洗衣机可是要接触水的 ,不知道厂家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精彩回答,话说回来4.5千块的洗衣机为了省那么几块钱弄得到处带电,洗衣机可是要接触水的 ,不知道 ...

正是因为安全考虑,才接到零线;
把零线火线接反,出了问题是客户的责任,厂家不负责。

网友E:
5楼就会装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因为安全考虑,才接到零线;
把零线火线接反,出了问题是客户的责任,厂家不负责。 ...

那就是说这洗衣机插到插座的时候要检查插座的两根线哪个是火哪个是零吗  感觉这样的产品不现实,客户一般拿回家插电就用,谁买回电器来还要先检测再插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这洗衣机插到插座的时候要检查插座的两根线哪个是火哪个是零吗  感觉这样的产品不现实,客户一般 ...

洗衣机插头都是3个脚的吧?

网友F:
哈哈。。看到这个问题我满满的都是回忆,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做洗衣机的公司做硬件开发。给大家分享下自己的一点知识,如果有回答错了的地方还请指正。其实你的一切问题都是不熟悉可控硅的工作原理,这个器件在白电的家电上用的特别多,洗衣机,冰箱,空调都有使用。详细你要去百度下可控硅的工作原理。在这里也说不清楚。用的多的原因就是:便宜,寿命还相对可以,可以控制负载的功率大。滚筒洗衣机尤为特殊,涉及到电机的变速。用洗衣机时候也应该能观察到,洗的时候转的慢,脱水的时候有一个转速提升的过程,这个提速的过程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属于企业的一点小秘密。总之,滚筒洗衣机转速要变。常用的电机有变频电机和串激电机(现在又有bldc,不过公司做bldc时候我已经不干了)。用到可控硅的滚筒洗衣机是串激电机,这种电机最古老。转速由通电时间和可控硅导通角决定。通电时间很好理解,可控硅导通角你明白可控硅工作原理也就懂了。这个大概就是背景。下面回答下问题。1.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你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电压是一个差值。一条线谈什么电压?220是l和N之间的,5V是L和板上gnd间的。也就是说220和5V的参考地不一样。有条件你可以测量下板子上的gnd和零线的电压,依然是交流220。整个板子都是强电相对于大地),手摸任何线都是电的发麻。2.你百度完可控硅工作原理就明白了,这个不需要隔离。隔离也行,有一种器件叫光耦可控硅,你可以再研究下,这个器件就是隔离的设计,贵很多。(此时L和5V不需要接一起)PS:uL2003这管子,当时都嫌贵直接用三极管搭的,你就明白这一行利润真不行  3.l,N之间的电路时过0检测电路,百度下:过0检测电路就大概明白了,目的是在过0点导通和关断可控硅实现,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反向冲击最小。当然导通角也要靠这个电路来控制。总之这个就是知道L和N之间的电压什么时候最小。4.不隔离就是便宜,1000多的滚筒洗衣机,成本压力很大的。当然对于安全方面这个你也不用怕,首先插头都是三线的,你能接触到的部件都是直接接大地的,电路板也是封了胶的或者涂了uV漆,就算进水也不会漏电。    最后你这个电路图相当粗糙的,看着理解下功能还可以,距离实际产品差的太多太多,家电都是按照工业级做实验的,还要过3C。里面有非常多的设计来提高可靠性,通过emc,emi实验等。马上放假了小激动,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G:
洗衣机的电路板,和外部人可以摸到的都隔离绝缘的,用密封胶密封的。
内部带电,没有关系,可控硅的驱动反而简单,成本也低。
注意,可控硅的驱动象限,理解了,就知道为什么这么接了。
遥控风扇,也是一样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看到这个问题我满满的都是回忆,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做洗衣机的公司做硬件开发。给大家分 ...

感谢精彩解答受益匪浅 还一个问题不明白 就是当门锁关闭的时候220的N和l都加载了单片机上这时候单片机会承受得了这个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精彩解答受益匪浅 还一个问题不明白 就是当门锁关闭的时候220的N和l都加载了单片机上这时候单片机会 ...

单片机实际承受的电压并不高,那不是串着电阻呢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精彩解答受益匪浅 还一个问题不明白 就是当门锁关闭的时候220的N和l都加载了单片机上这时候单片机会 ...

首先串了大电阻(这些电阻选用的是高压厚膜的电阻),第二有两个二极管组成的钳位电路,管脚的电压是不能够超过5v,不能低过gnd(二极管的压降和导通条件按实际情况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首先串了大电阻(这些电阻选用的是高压厚膜的电阻),第二有两个二极管组成的钳位电路,管脚的电压是不能 ...

精彩

网友I:
当年做吸尘器时,电路比这个还简单便宜,过零点检测直接从火线串一个电阻到I/O口。5V电源用稳压管串功率电阻,后面并个电解电容。单片机用的仿PIC的台湾或大陆单片机,都没P/N。楼主用7805可能是因为电路板上还带LCD/LED屏,功耗大。单片机I/O口直接串个100R电阻驱动可控硅,要么顶多串个三极管。

这电路是传统吸尘器行业标配电路,我当时想优化但阻力倍大,关键是我们的吸尘器还都是销往欧洲。
而且这种电路超过1600W的交流串激电机不能180度全线性调速,否则过不了3次谐波测试。

网友J(2017-03-08):
我觉得wmgk666 解释很细,顶一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