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9E715定时器2的捕捉功能

楼主(2017-01-17):
/*---------------------------------------------------------------------------------------------------------*/
/*                                                                                                    */
/* Copyright(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E-mail: MicroC-8bit@nuvoton.com
//***********************************************************************************************************
//  Application: Timer2 Capture Function
//  P1.2 input signal by function generator.
//
//  Output : UART show capture result on hyper-terminal
//***********************************************************************************************************

//=========================== How to use Capture to calculate input signal period ===========================
//  1. If input pulse is 100Hz, the trigger level is only "falling" or only "rising", the Capture time is 10ms,
//     XTAL=11.0592MHz, divider->Fsys/64
//     then Capture count (C0H/C0L) = 1727
//
//         64
//    ----------- * 1727 = 9994.2 us = 10 ms
//     11.0592 M
//
//  2. If input pulse is 100Hz, the trigger level is "falling or rising", XTAL=11.0592MHz, the Capture time is 5ms,
//     divider->Fsys/64
//     then Capture count (C0H/C0L) = 863
//
//         64
//    ----------- * 863 = 4994.2 us = 5 ms
//     11.0592 M
//===========================================================================================================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o0.6> UART pin Select
//          <0=> Select P1.0, P1.1 as UART pin(default)
//          <1=> Select P2.6, P2.7 as UART pin(28 pin only)
//-------------------------------- <<< end of configuration section >>> -------------------------------------

#define Uart_Port_Sel   0x00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9E715.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2_Capture.h"
#include "Version.h"

//-----------------------------------------------------------------------------------------------------------
void Capture_Select(E_CAPTURE_SEL cap, E_EDGE_SEL edge)
{
    if (cap == E_CAPTURE0)
    {
        set_CAPEN0;                             // Enable input capture channel0
        switch (edge)
        {
            case E_FALLING_S:
                CAPCON1 &= CLR_BIT1;            // Fall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0;
                break;
            case E_RISING_S:
                CAPCON1 &= CLR_BIT1;            // Rising edge
                CAPCON1 |= SET_BIT0;
                break;
            case E_FALLING_RISING_S:
                CAPCON1 |= SET_BIT1;            // Either falling or ris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0;
                break;
        }
    }
    if (cap == E_CAPTURE1)
    {
        set_CAPEN1;                             // Enable input capture channel1
        switch (edge)
        {
            case E_FALLING_S:
                CAPCON1 &= CLR_BIT3;            // Fall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2;
                break;
            case E_RISING_S:
                CAPCON1 &= CLR_BIT3;            // Rising edge
                CAPCON1 |= SET_BIT2;
                break;
            case E_FALLING_RISING_S:
                CAPCON1 |= SET_BIT3;            // Either falling or ris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2;
                break;
        }
    }
    if (cap == E_CAPTURE2)
    {
        set_CAPEN2      ;                       // Enable input capture channel2
        switch (edge)
        {
            case E_FALLING_S:
                CAPCON1 &= CLR_BIT5;            // Fall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4;
                break;
            case E_RISING_S:
                CAPCON1 &= CLR_BIT5;            // Rising edge
                CAPCON1 |= SET_BIT4;
                break;
            case E_FALLING_RISING_S:
                CAPCON1 |= SET_BIT5;            // Either falling or ris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4;
                break;
        }
    }
}
//-----------------------------------------------------------------------------------------------------------
void Timer2_Clock_Divider_Sel(E_CLKDIV_SEL clkd)
{
    switch (clkd)
    {
        case E_DIV4: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4
            clr_T2DIV2;
            clr_T2DIV1;
            clr_T2DIV0;
            break;
        case E_DIV8: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8
            clr_T2DIV2;
            clr_T2DIV1;
            set_T2DIV0;
            break;
        case E_DIV16: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16
            clr_T2DIV2;
            set_T2DIV1;
            clr_T2DIV0;
            break;
        case E_DIV32: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32
            clr_T2DIV2;
            set_T2DIV1;
            set_T2DIV0;
            break;
        case E_DIV64: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64
            set_T2DIV2;
            clr_T2DIV1;
            clr_T2DIV0;
            break;
        case E_DIV128: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128
            set_T2DIV2;
            clr_T2DIV1;
            set_T2DIV0;
            break;
        case E_DIV256: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256
            set_T2DIV2;
            set_T2DIV1;
            clr_T2DIV0;
            break;
        case E_DIV512:                          // Timer2 clock divider is 1/512
            set_T2DIV2;
            set_T2DIV1;
            set_T2DIV0;
            break;
    }
}
//-----------------------------------------------------------------------------------------------------------
void Auto_Rel_Sel(E_AUTOREL_SEL rel_sel)
{
    switch (rel_sel)
    {
        case E_TF0:                             // Reload when timer2 overflows
            clr_LDTS1;
            clr_LDTS0;
            break;
        case E_CAPF0:                           // Reload when input capture0 event causes
            clr_LDTS1;
            set_LDTS0;
            break;
        case E_CAPF1:                           // Reload when input capture1 event causes
            set_LDTS1;
            clr_LDTS0;
            break;
        case E_CAPF2:                           // Reload when input capture2 event causes
            set_LDTS1;
            set_LDTS0;
            break;
    }
}
//-----------------------------------------------------------------------------------------------------------
void Noise_Filter_Sel(E_CAPTURE_SEL cap)
{
    switch (cap)
    {
        case E_CAPTURE0:
            set_ENF0;                           // Enable noise filer on input capture 0
            break;
        case E_CAPTURE1:
            set_ENF1;                           // Enable noise filer on input capture 1
            break;
        case E_CAPTURE2:
            set_ENF2;                           // Enable noise filer on input capture 2
            break;
    }
}
//-----------------------------------------------------------------------------------------------------------
void Set_IO_Input_Mode(E_CAPTURE_SEL cap)
{
    switch (cap)
    {
        case E_CAPTURE0:                        //T0(P1.2) is input-only mode
            P1M1 = SET_BIT2;
            P1M2 = 0x00;
            break;
        case E_CAPTURE1:                        //T1(P0.7) is input-only mode
            P0M1 = SET_BIT7;
            P0M2 = 0x00;
            break;
        case E_CAPTURE2:                        //T2(P2.0) is input-only mode
            P2M1 = SET_BIT0;
            P2M2 = 0x00;
            break;
    }
}
//-----------------------------------------------------------------------------------------------------------
void Capture_Init(void)
{
    TH2 = RCOMP2H = 0x00;
    TL2 = RCOMP2L = 0x00;

    Set_IO_Input_Mode(E_CAPTURE0);              // Set T0(P1.2) is input mode

    Noise_Filter_Sel(E_CAPTURE0);               // Noise filer select --> capture 0.

    Timer2_Clock_Divider_Sel(E_DIV64);          // Timer 2 clock divider --> Fsys/64

    Auto_Rel_Sel(E_CAPF0);                      // Auto-reload trigger select --> CAPF0

    set_LDEN;                                   // Enable Auto-reload.

    Capture_Select(E_CAPTURE0,E_FALLING_S);     // Input capture 0 level select --> Falling
}
//-----------------------------------------------------------------------------------------------------------
void main(void)
{
    UINT16  C0H_Value,C0L_Value;
    UINT16  C0_Value;
    AUXR1 |= Uart_Port_Sel;                     // Select P10/P11 as UART pin(default)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 9600 Baud Rat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11.0592MHz
    Show_Version_Number_To_PC();
    printf ("\n*===================================================================");
    printf ("\n*  Name: N79E715 Series Timer2 Capture Sample Code.");
    printf ("\n*===================================================================");
    printf ("\nTimer2 Capture Demo Start.\n");
    Capture_Init();
    TR2 = 1;                                    // Trigger Timer2

    while(1)
    {
        C0H_Value = C0H;
        C0L_Value = C0L;
        C0_Value = MAKEWORD(C0H_Value,C0L_Value);
        printf ("\nCapture Value_H = %x",(UINT16)C0H_Value);
        printf ("\nCapture Value_L = %x",(UINT16)C0L_Value);
        printf ("\nCapture Value   = %x",(UINT16)C0_Value);
        printf ("\n");
        C0H = 0;
        C0H = 0;
        Delay1ms(2000);
    }
}
//-----------------------------------------------------------------------------------------------------------

楼主:
我们可以看出来捕获的功能确实用起来有点难度,只要懂原理再看代码就简单了。

网友A:
时钟的配置有意思,用了分支语句。

网友A:
如果看头文件还会发现很多宏。

网友:
宏是预编译的一种,预编译用好了可以让程序更好用。

网友A:
很多实现在那些头文件关联的.c里。

网友:
发现使用的switch case里面怎么好多重复的。

楼主:
确实例程写的非常标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
          case E_FALLING_S:
                CAPCON1 &= CLR_BIT1;            // Fall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0;
                break;
            case E_RISING_S:
                CAPCON1 &= CLR_BIT1;            // Rising edge
                CAPCON1 |= SET_BIT0;
                break;
            case E_FALLING_RISING_S:
                CAPCON1 |= SET_BIT1;            // Either falling or rising edge
                CAPCON1 &= CLR_BIT0;
这三个都是运算符不同而已。

楼主:
运算符不同,赋值不同。

网友C:
捕捉有专用的

网友C:
寄存器,不小心没有打完就发出去了。

网友C:
不知道在这个捕捉的中间操作的时间会不会算进去。

楼主:
中间的操作时间相对于定时那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D:
定时器2的使用不多用几次,弄不清。

网友E:
51由于寄存器不多因此一般都是用寄存器操作,如果为了方便还可以自己编写基本的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