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KiCAD教程(7),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7-01-17):
制作一个单片机开发板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把单片机最小系统画出来,然后在最小系统的基础上添加其他外围器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学怎么画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
    首先我们整理下思路,我们也许之前接触过51单片机,其最小系统无非就是外接上电源,添加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其实STM32的最小系统也就这么多东西,只不过可能引脚比较多罢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
    还是打开原理图编辑器,点击放置元件。
输入STM32,找到我们之前画的元件。
点击确定,放到原理图上。然后我们开始画外围元件。
    首先画单片机的晶振。STM32有两个外部晶振,一个是8M,一个32.768K。

其画法如下图所示。怎样找到晶振呢?方法还是点击放置元件。然后输入Crystal就可以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店电容会选择这么大的呢?有什么依据?当然有依据。我们打开stm32的datasheet。
看到没,人家写的很清楚,上图是对于8M的晶振,人家要求只要在5pF-25pF之间即可,而且两个电容的大小要相同。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原理图中选择使用22pF电容。

对于32.768K的晶振电路,人家是这样说的。
也是要求在5-15pF即可,而且还强烈推荐使用15pF。

    接下来就是把电源部分画上了,如下图所示,在电源部分添加去耦电容。大小为0.1uF。参考电压我们采用模拟电源3.3V,同时要接上模拟地。因为电路中同时又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因此我们采用一个0欧电阻将其隔离。
然后我们开始画最小系统的复位电路。也很简单,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是供电部分。如下图所示。
CR1220是一个备用纽扣电池。接两个二极管是为了不使备用电源的电流倒流进外电源或外电源倒流到纽扣电池。也是出于对电源的保护。

    至此呢,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也就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