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江湖再就急,昨晚老板批评了我两句,让我再分析,说我...

楼主(2017-01-18):
接插件连接的是外部电机,驱动电机的
1)N-MOS旁边的R50和R57什么作用啊,,2)R59,C44,C55什么作用,,
3)R51,548什么作用,,
芯片资料也在这里,本人英语不行,看的一知半解,请大神帮我看看,电路接的对不,还有PWM输入要有什么波形,占空比才行,输出的电流电压要多大才能驱动电机啊,,
还有他这下面的几个电阻分压连接是电流反馈检测还是什么作用,
求大神指教啊,拜托了,谢谢了,不胜感激啊,帮帮忙,小弟不想再被批评啊

网友A:
你老板也够奇葩的!自己不懂问的还挺细,也对因为不懂所以什么都问或者什么都不问。
1、限流和下拉
2、应该是rc吸收电路
3、经常用,但是作用还真说不太明白,水平有限啊
2和3没有也可以工作,属于锦上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板也够奇葩的!自己不懂问的还挺细,也对因为不懂所以什么都问或者什么都不问。
1、限流和下拉
2、应该 ...

谢谢谢谢,您知道哪里能找到翻译DATASHEET的软件或网站吗,英文资料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您知道哪里能找到翻译DATASHEET的软件或网站吗,英文资料真心看不懂啊 ...

学着看啊,实在不行,谷歌翻译啊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个典型的H桥电路,看一下课本上的基本接法以及各个器件的作用或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老板也够奇葩的!自己不懂问的还挺细,也对因为不懂所以什么都问或者什么都不问。
1、限流和下拉
2、应该 ...

你好,请问R51和R48这种接法对控制有什么好处吗?还是说要配合R59、C44这种RC吸收电路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R51和R48这种接法对控制有什么好处吗?还是说要配合R59、C44这种RC吸收电路使用? ...

R51应该是给RC放电

网友E:
JP2如果接电机的话。初始上电  R51和R48  提供一小电流 来锁死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您知道哪里能找到翻译DATASHEET的软件或网站吗,英文资料真心看不懂啊 ...

要想吃这碗饭,能大致看懂英文原版的datasheet是基本功,这个绕不过去的。
但是没必要一个字不拉的全部看懂,先从首页的说明,引脚图,表格,图表,封装能看懂,就差不多够了。
除了概述之外基本都是图片,难度其实并不大。
建议先找一些已经基本会用的芯片的datasheet认真看,找找感觉

网友G:
数据手册通常看的东西都是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输出电流大小、引脚图、有的有耗散功率,统统这之类的基本看懂就大致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