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在液晶显示模块上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1-18):
本人是做超级电容器,有一个客户液晶显示模块上用了1颗2.7V 1.0F的超级电容,现在怀疑电容有问题,此液晶显示模块正常的电源电压为5V,可是客户在测试过程中加了4.72V的电压,请问可以模块正常工作吗?如果我想给整个模块加电,应该用多大电压和电流充电呢?

网友A:
是不是用超级电容做显示掉电后备电源?
你的2.7V电容是直接接在4.7V上?**多久不坏掉?
充电电流取决于电源和其它相关负载吧

网友B(2019-09-03):
您好,目前还在做超级电容吗?

网友C:
理论上5v供电的模块在4.72v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关键是你的电容也是在这个电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