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用两个按键通过STM32F103C来控制LED灯的亮度?

楼主(2017-01-18):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号,没问题?

网友A:
项目完成了吗?

网友B:
完成了,分享下啊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改变占空比,ST有自带的例程,稍微改下就行了,例程是单按键的

网友D(点评):
老哥请问这个例程再哪啊,我想学学,感谢老哥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自带的库里就有啊,examples 里,你找下

楼主:
按键控制负载LED光源的亮度,只是一款数字控制器的一部分而已,

硬件已完成,在写代码中。用AD/DA转换,在0-255之间变化。第一次做ARM案例,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E:
用AD/DA做?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D/DA做?黑科技。。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用DA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用DA模块

汗。。lz没看出来我是反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