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推挽电路的RC吸收

楼主(2017-01-18):
请教下大家,下图两种RC吸收电路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吗,之前看的一般都是在漏源极间并RC吸收

网友A:
下图对的,RC用来吸收电感反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对的,RC用来吸收电感反电势

请问第一个图RC并联在漏源极有起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一个图RC并联在漏源极有起作用吗

其实接vcc及gnd是等效的.

网友B:
这两个图好像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接vcc及gnd是等效的.

那是说两个图的吸收电路效果都是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说两个图的吸收电路效果都是一样吗

理论上是等效的,涮锅水倒在地上与泼到墙上都是倒水.哈哈,前者老婆骂,后者邻居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等效的,涮锅水倒在地上与泼到墙上都是倒水.哈哈

明白

网友C:
主原理上是一样的,技术细节上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原理上是一样的,技术细节上有区别。

能请教下细节上的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接vcc及gnd是等效的.

T叔出资料,我就跟后面下资料,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接vcc及gnd是等效的.

学习了。。。

网友F:
看见T叔我就知道后面应该有资料,果然。。。

网友G(2019-01-08):
不要这个RC吸收电路会怎样?

网友H(2023-08-29):
贴主,为啥帖子的附件下载不了了哎

网友I:
附件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