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关于全程中的IAR的程序,用的IAR哪个版本?

楼主(2017-01-18):
如题,这个没有说明,不知用哪个版本的IAR可以,请指点!

网友A:
怎么不选择keil编译器?

网友B:
你用最新的就可以了,自动兼容的。

网友C:
强烈推荐Keil最新版。

网友:
新版本,一般都向下兼容

楼主:
之前IAR5到6时要改一些地方,否则5的程序就不能用,所以现在不敢随便换开发环境,现在最高的是7了,也太大了。
Keil用了两年,感觉实在有些不爽,不如IAR。

网友D:
最新的,**的

网友E:
用最新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