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如何设置签名

楼主(2017-01-18):
请问高手们都是如何设置帖子下面的签名的

网友A:
你的等级太低,可能还设置不了
在这个页面可以设置: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 ... profile&op=info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等级太低,可能还设置不了
在这个页面可以设置: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cp&ac=profil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