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安富莱】F429的12期emWin实战例程发布,含音乐和视频播放器

楼主(2017-01-18):
【安富莱】F429的12期emWin实战例程发布,含音乐和视频播放器

说明:

1. 感谢大家对我们安富莱电子的支持,已经连续4年发布年末福利了,今年我们继续发布年末福利。
2. 本次教程实战与娱乐并存,娱乐性的有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收音机等。虽然是娱乐性的,音乐播放器和      视频播放器的RTOS+GUI+FS多任务通信框架还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实战性的有ATM机,智能家居主界面设计,
     时钟表盘,多功能仪表,万年历等。涉及到ADC和DAC的波形处理的界面设计,放到做新版DSP教程时再弄。
3.  关于例程的说明(重要,必读)
(1)跟以往一样,本次制作暂时先不做教程文档,仅制作例子。
(2)每个例子有uCOS-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显示屏限制为800*480分辨率,电阻屏或者电容屏均可,其它
         分辨率显示屏不做了。
(3)实战性的例子都是MDK和IAR两个版本,娱乐性的仅做了MDK版本,其中IAR固定为IAR7.5,其它版本未做测试。
         MDK请使用4.74及其以上版本,含MDK5。由于MDK5.13及其以上版本在UTF-8编码上与低版本不同,编译
          后有编码错误,将相应的文件用记事本再次另存为UTF-8即可,详情在我们新版emWin教程第22章的22.6小节有说明。
(4)视频播放器的例子是采用的是RTX+RL-FlashFS+emWin的版本,未做uCOS-III和FreeRTOS,主要是综合性能
           差些,表现为刷新慢,问题较多,所以不做这两个版本了。
(5)使用音乐播放器和视频播放器两个例子,务必将网盘中提供的“SD卡根目录存放的两个测试文件夹”里面的两个
          文件夹Music和Video复制到SD卡根目录里面。
4.  STM32F429平台:链接
****************************************************
百度云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qBvmV  密码:0f3l

****************************************************
本次仅为音乐播放器和视频播放器录制了视频效果。其它的部分例子效果可以看我们早期为我们的
STM32F407开发板录制的视频,现在换成STM32F429了,效果更流畅些,还有几个例子暂未录制。
1.  基于STM32F429的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的频谱效果:

2.  基于STM32F429的视频播放器,利用三缓冲机制,全程几乎无闪烁和撕裂感

楼主:
********************************************************************
第1期:ATM机
配套例子:

V6-900_STemWin提高篇实验_ATM机(uCOS-III)
V6-901_STemWin提高篇实验_ATM机(FreeRTOS)
工程介绍:
1. 所有界面支持按键操作
  (1)K2按键用于控件焦点的切换,切换时,所选择的控件会出现浅色边框
  (2)K3按键用于进入下一个界面
  (3)摇杆的OK键用于选择相应控件后,触发控件所对应的操作。
2. 采用触摸方式操作界面时,如果进入到没有按钮控件的界面时,可以点击屏幕中间部分进入下一页。
截图效果:

********************************************************************
第2期:酿造机过程演示
配套例子:

V6-902_STemWin提高篇实验_酿造机过程演示(uCOS-III)
V6-903_STemWin提高篇实验_酿造机过程演示(FreeRTOS)
工程介绍:
1. 这个工程主要是动态过程的演示,无需使用触摸功能。
2. 主要演示了两个动态过程,每个过程都是建立在一个窗口上,通过设置窗口的显示层从而实现轮流显示。
3. 刷新的时候,将静态图和动态图分开,只需刷新动态图即可。
4. 注意函数GUI_SetClipRect的使用。
截图效果:

********************************************************************
第3期:洗衣机简易操作界面
配套例子:

V6-904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洗衣机简易操作界面(uCOS-III)
V6-905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洗衣机简易操作界面(FreeRTOS)
工程介绍:
1. 本实例有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1)自定义按钮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自定义按钮的回调函数实现按钮的不同显示效果。
  (2)自定义菜单的实现,显示效果更好。
  (3)内存设备相关函数GUI_MEMDEV_Create,GUI_MEMDEV_Select,GUI_MEMDEV_Write的使用。
           通过函数GUI_MEMDEV_Create申请所需的内存设备,然后通过函数GUI_MEMDEV_Select选择要
           使用的函数,这样绘图操作实现的界面就可以直接写到内存设备中,需要显示的时候直接调用函数
           GUI_MEMDEV_Write就能进行显示。
2. 本设计界面支持按键操作:
  (1)按键K3实现ESCAPE功能,也就是退出显示界面,在本工程中主要是关闭子菜单。
  (2)摇杆的上下左右键实现菜单选项的选项和子菜单的显示,按下摇杆的下键就能显示子菜单
  (3)摇杆的OK可以触发洗衣机界面中的start启动按钮。
截图效果:

********************************************************************
第4期:简易表盘界面设计
配套例子:

V6-906_STemWin提高篇实验_简易表盘界面设计(uCOS-III)
V6-90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简易表盘界面设计(FreeRTOS)
工程介绍:
1. 本实例有两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1)函数GUI_MEMDEV_CreateAuto和GUI_MEMDEV_DrawAuto的使用,保证时钟表盘不闪烁。
(2)抗锯齿多边形的绘制GUI_AA_FillPolygon。
2. 本设计界面仅支持演示。
3. 注意演示时间和指针旋转速度的设置,防止指针旋转的时候出现卡顿的现象。
截图效果:

********************************************************************
第5期:监护仪界面设计
配套例子:

V6-908_STemWin提高篇实验_监护仪界面设计(uCOS-III)
V6-909_STemWin提高篇实验_监护仪界面设计(FreeRTOS)
工程介绍:
1. 本实例有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1)同一个窗口多个定时器的创建。
(2)通过外部按键创建窗口。
(3)多波形的显示。
2. 按下K2按键创建病人信息窗口。
    按下K3按键关闭创建的窗口。
截图效果:

********************************************************************
第6期:智能家居主界面设计
配套例子:

V6-910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智能家居主界面设计(uCOS-III)
V6-911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智能家居主界面设计(FreeRTOS)
工程介绍:
1. 本实例有两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1). ICONVIEW控件的使用。
   (2). 主界面支持触摸操作,也支持按键操作。
2. 按键K2实现对话框的删除。
   按键K3实现ICONVIEW的聚焦。
   摇杆UP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上移。
   摇杆DOWN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下移。
   摇杆LIGHT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左移。
   摇杆RIGHT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右移。
   摇杆OK键实现对话框的创建。
截图效果:

楼主:
********************************************************************
第7期:多功能仪表界面设计
配套例子:
V6-912_STemWin提高篇实验_多功能仪表界面设计(uCOS-III)
V6-913_STemWin提高篇实验_多功能仪表界面设计(FreeRTOS)
工程介绍:
1. 这个例子是由官方的多功能仪表例子修改而来。官方的这个例子设计的较复杂,实现太偏底层,
   已经将表盘界面的实现专门整理到了文件App_ScaleWin.c里面。其实官方是打算专门做一个仪
   表控件的,但是由于参数设计较麻烦,没有专门作出控件。
2. 表盘使用方法
(1)使用前要先初始化表盘结构体变量,本例子是初始化的表盘结构体数组_Scale,初始化了4个。
(2)通过函数_CreateScaleWindow创建表盘窗口,表盘界面效果是在此窗口上面实现的。本例子最大支持同时创建四个。
(3)表盘的转动是通过函数_MoveNeedle实现的,如果实现其它方式的转动,修改此函数即可。
3. 界面上面创建了4个按钮,每个按钮实现不同的表盘效果切换。
截图效果:

********************************************************************
第8期:万年历
配套例子:
V6-914_STemWin提高篇实验_万年历(uCOS-III)
V6-915_STemWin提高篇实验_万年历(FreeRTOS)
工程介绍:
1. GUI主界面左上角的按钮用于弹出时间,日期和闹钟设置界面,右上角的按钮未用到。用户移植这个例子的话,
   此按钮用于返回系统主界面。此万年历例子都是在对话框上面实现的,移植很方便。
2. 闹钟时间到后,蜂鸣器鸣叫5声。
截图效果:

********************************************************************
第9期: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
配套例子:

V6-916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uCOS-III)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FreeRTOS)
工程介绍:
1. 重要提示
(1)测试此例子前,务必将我们提供的文件夹“SD卡根目录存放的两个测试文件夹”里面的两个文件夹复制粘贴到SD根目录下。
(2)首次使用先点击歌曲列表,歌曲名会被记录到listview控件里面,然后就可以任意操作了。如果文件夹中歌曲较多,首次打
         开会稍慢些,主要是因为要获取每首歌曲的播放时间。以后打开就比较快了,主要是对歌曲列表对话框做了隐藏和显示处理,
        而不是重复的创建和删除。
2. 功能说明
(1)支持上一曲,下一曲,快进和快退,常用的采样率和码率都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也都支持。
(2)音频频谱方面,支持幅值谱和对数谱切换。
(3)emWin任务是低优先级任务,音乐解码任务是高优先级任务,两个任务之间通过任务消息队列和事件标志进行通信。
(4)歌曲列表对话框做了模态处理,这样用户打开此对话框后只能操作这个对话框,而不能操作主界面。
截图效果:

********************************************************************
第10期:视频播放器
配套例子:

V6-918_STemWin提高篇实验_视频播放器(RTX版本,仅支持MDK4.74)
工程介绍:
1. 重要提示:
(1)本例子仅支持MDK4.74编译,且由于文件系统RL-FlashFS的限制,文件名仅支持ascii字符。
(2)测试此例子前,务必将我们提供的文件夹“SD卡根目录存放的两个测试文件夹”里面的两个文件夹复制粘贴到SD根目录下。
(3)首次使用先点击视频列表,视频名会被记录到listview控件里面,然后就可以任意操作了。如果文件夹中视频较多,首次打
         开会稍慢些,主要是因为要获取每个视频的播放时间。以后打开就比较快了,主要是对视频列表对话框做了隐藏和显示处理,
         而不是重复的创建和删除。
(4)创建两个任务,一个GUI任务,用来刷emWin本身支持的emf格式视频,另一个是音频播放任务,用来播放视频中的声音,
         音频文件是从原始视频中提取出来的,使用MP3格式。由于两个任务都要操作文件系统,分别读取emf视频文件和MP3格
         式的音频文件,所以文件系统就需要互斥访问,也就是得支持重入。
(5)优化:重新添加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文件,覆盖emWin原有的解码,并做DMA2D优化,emWin自带的卡死,基本
        300ms左右一帧480*272图片,而优化后,差不多80ms左右就一帧。缺点就是跟emWin原有的机制兼容有些问题,不过程
         序设计中已经将其避免。emWin支持的三缓冲可以继续使用。
2. 功能说明:
(1) 支持上一个,下一个,快进和快退。
(2)emWin任务是低优先级任务,音频解码任务是高优先级任务,两个任务之间通过消息邮箱和事件标志进行通信。
(3)视频列表对话框做了模态处理,这样用户打开此对话框后只能操作这个对话框,而不能操作主界面。
截图效果:

********************************************************************
第11期:收音机
配套例子:

V6-919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收音机(uCOS-III)
V6-920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收音机(FreeRTOS)
工程介绍:
1. 为了更好搜索电台,务必给耳机接口插上耳机当做收音机天线用。
2. 开机上电后,要先点击界面上的开启键,默认是自动搜索模式。开启后点击左下角的搜索键,可以自动搜索电台。
    通过左键和右键实现搜到的电台切换。界面上面的6个颜色块是搜索到电台显示,也可以点击切换。
3. 界面左上角的按钮是切换到手动搜索,然后通过左键和右键分别实现每次递减0.1MHz和递增0.1MHz。要切换回自
   动搜索,点击左下角按钮即可。作为两种模式的区分,手动搜索模式下,滚动条上面的文本会显示Manual;自动搜
   索模式下,滚动条上的文本会显示Auto。
4. 调整滚动条也可以选择电台,范围87.5MHz到108.0MHz。
截图效果:

********************************************************************
第12期:录音机
配套例子:

V6-921_STemWin提高篇实验_录音机(uCOS-III)
V6-922_STemWin提高篇实验_录音机(FreeRTOS)
工程介绍:
1. 录音机的功能做的比较简单,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两个按钮未用到。
2. 采样率固定为32KHz,16bit,单通道。
3.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录音,录音30秒,务必保证录音结束后才可以播放。
4. 显示的频谱是对数谱,即对FFT变化后幅值取对数。
截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