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电机控制中使用高频注入法检测初始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7-01-18):
现在在使用TI的28069M中的高频注入法检测初始位置(IPD_HFI观测器),电机无**常启动,只能前后转动。
想问下,使用高频注入法检测初始位置时,一般频率是如何选择的?

在不使用高频注入法时,电机能够正常启动,只是初次启动时会出现小幅的抖动。但使用高频注入法时,电机就无**常启动了。请问各位前辈是否知道问题大概出在哪?

谢谢了!

网友A:
不懂这种方法   顶一下

网友B(2017-12-20):
取开关频率的十分之一一下试试

网友C:
高频注入只在启动之前, 在两相加高频信号, 从另一相取感应波形, 计算出转子位置
之后根据计算是位置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