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哪边输入哪边输出,分不清啊

楼主(2017-01-18):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哪边输入哪边输出,分不清啊

网友A:
要看U3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B:
左边是输入吧;

网友C:
这电路,就这个电路本身而言哪边输入哪边输出有什么差别?除非高精度电路,一般场合根本就一样。看两边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就这个电路本身而言哪边输入哪边输出有什么差别?除非高精度电路,一般场合根本就一样。看两边的电 ...

谢谢啊

网友D:
左输入右输出

网友E:
JP 通常代表端子 是对外的
U 通常代表IC 表示进入板子芯片
通常 做输入还要有RC 滤波
所以 很明显了

网友F:
看RC的方向应该是左入右出。

网友G:
应该左边输入右边输入,好像是采样吗?

网友H:
左边是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