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方率检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7-01-18):
如第一幅图,为小信号检波器,请问电容CL怎么设定值来隔断直流,这个电容的值如何确定的。50欧姆电阻是用来做匹配的吗?

下面两幅图是微带线平方率检波器匹配网络,匹配的过程不是很明白,单枝节和1/4波长匹配请问这是怎么匹配的啊?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A:
电容CL必须在载波频率上的容抗远小于50欧姆。
电容C在载波频率上的容抗远小于电阻R,同时在调制频率上的容抗远大于电阻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CL必须在载波频率上的容抗远小于50欧姆。
电容C在载波频率上的容抗远小于电阻R,同时在调制频率上的容 ...

请问,这个50欧姆的电阻在微带中作匹配电路用吗?能和你具体交流下吗,我权限不够,发不了你短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50欧姆的电阻在微带中作匹配电路用吗?能和你具体交流下吗,我权限不够,发不了你短消息{:dizz ...

“这个50欧姆的电阻在微带中作匹配电路用吗?”
猜测:很可能是。

“能和你具体交流下吗”
有什么问题,论坛里面发帖就是。坛子里面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0欧姆的电阻在微带中作匹配电路用吗?”
猜测:很可能是。

恩,好的,想用第二第三幅图的微带短截线和1/4波长的微带线的办法进行检波器进行网络匹配,微带长度和宽度是怎么算的我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如何匹配?以多少的阻抗去匹配。現在是正丶负半周的阻抗不同。

正负半周的阻抗不同?检波电路前端不是要进行阻抗匹配使得S11在频段内满足设定的条件吗。我就是想问Term1和Term2都是50欧姆,中间有二极管,是不是只要用ADS带入二极管进行匹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