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直流4倍压电路

楼主(2017-01-18):
各位,在网上搜了一些倍压电路,但好像都是针对交流输入的。我现在有个需求,希望将输入3V提高到12V,利用二极管和电容的方式,下图为3倍压的仿真电路,但输出电压上不去,我也没有理解倍压电路的原理,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在线等

楼主:
继续等,老师们

网友A:
两个电源的位置换一下

网友B:
直流电压不能倍压,需要用DC-DC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的位置换一下

我仿真试了下还是不行,现在我主要不懂这个原理,老师可否讲下原理,谢谢!

网友A:
建议先学模电基础。

网友B:
这跟“两个电源位置转换”没关系。直流电压是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倍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试了下还是不行,现在我主要不懂这个原理,老师可否讲下原理,谢谢! ...

这种电路,二极管似乎应该是偶数,你的少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