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产生38KHZ方波IC

楼主(2017-01-18):
把串口TTL信号跟38khz方波调制成红外发送信号,因为串口信号是外部给的通过板子上的RS232芯片转换成TTL电平,然后再把该TTL电平串口信号跟38KHZ方波调制成红外发送信号来控制红外发光管。可是板子上是纯硬件,不知道用什么器件能产生38khz方波。板子的供电电压是蓄电池3.3V。

网友A:
有IC可以串口直接带38k调制的,或者有PWM功能的I/O自己输出38k调制
类似下图 需考虑载0 还是载1

网友B:
上个小单片机也可以,可能比555还便宜些。

网友C:
门电路,CD4069类,最简单经典的RC振荡,输出接三极管,输入接二极管控制振荡器的工作与否

网友D:
HC04之类接38k晶振?
或者用MCU的定时器之类分频,比如16M主频的可以设置成421分频,16M/421=38004.75,万分之一的精度,足够了。

网友E:
现成的38KHz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
555供电电压要5V以上啊,我可是用的是3.3V的蓄电池供电
好像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C可以串口直接带38k调制的,或者有PWM功能的I/O自己输出38k调制
类似下图 需考虑载0 还是载1
...

想载0,这样就要把串口的位值取反,再和38KHz波调制。然后把调制的波来控制8050三极管,间接控制红外发光二极管。不知道8050三极管响应速度能否达到38KHZ的占空比为1/3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载0,这样就要把串口的位值取反,再和38KHz波调制。然后把调制的波来控制8050三极管,间接控制红外发光 ...

我给的图就是载0的,在R72下串接红外发光管,38k一直发送。在TTL为0时两个管子都导通,二极管发送38k信号,为1时,都不导通。三极管38k信号还是没有压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555供电电压要5V以上啊,我可是用的是3.3V的蓄电池供电
好像不能满足要求
...

有很多低压供电的5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电路,CD4069类,最简单经典的RC振荡,输出接三极管,输入接二极管控制振荡器的工作与否 ...

谢谢!我也正考虑用该方法。可是你说的“输出接三极管,输入接二极管控制振荡器的工作与否”不理解?
我也在网上查看了大致资料关于CD4069振荡电路,大致整理图形如。不能确定R1值大小,以及改变R1值对输出38KHZ频率的影响?以及电容C1,C2容值,是否取消C1,C2也是可行的?对输出端(out)正玄波的精度是否有大致的估算?

网友C:
大致这样

网友G:
应该是555简单些。

网友H:
LINEAR的专用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