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压放大器

楼主(2017-01-18):
C:\Users\lion\Desktop小弟有一图,是讲DAC输出的波形信号进行放大至高压信号,DAC输出信号转电压后为2V左右,现在高压没有输出,可能是图哪里错了,请老师们解决,如着实有帮助,小弟奉上大大的新年红包

网友A:
运放的电源呢?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中,运放(引脚5、6、7的那一半)的反馈电路是电阻R20与C10串联,这是一个积分电路。如果IO端输入的是一个直流或准直流信号的话,由于积分作用,该运放的输出将被积分到电源电压,那样晶体管s1就进入饱和导通,最后导致输出为0。
建议改成R20与C10并联。

网友C:
除3楼gmchen所说运放为一积分电路外,该运放输出到一支NPN管放大(标号实在看不清),而该管以一支PNP管为负载。PNP管的状态又受你紫红色加粗那部分电路以及标号为IO的一个信号控制。下面的NPN管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与该PNP管状态有关,亦即与标号IO处电压有关。

网友C:
标题中说“高压”,我还以为需要几千伏特输出。
末级电源电压12V,输出幅度不可能超过12V。如果输出电流不要求很大,运放能力足够。即使要求较大的输出电流,仅使用末级互补对管即可。如果另外需要对输出进行控制,也没有必要加中间级而且使用有源负载。

网友D:
你的实际电路PCB就是按这个图画的吗?
这个图有不少错误,主要在高压放大部分:
反馈电阻(从R25开始)接点不对,应从功放管的输出端开始;
反馈回来时不应接到中间级;
但就上述错误要是用于直流放大,且负载不重,也可输出,交流则失真很大。
当然,要是运放的电源没接,一定会没有输出的。
图太小,一些字看不清,难以详细分析。

网友E:
你的第一个运放的IN-和DAC输出直接相连是什么意思,怕是不对哦,由于运放负反馈会让IN-=0V,你应该是想DAC输出作以及跟随器,是DAC输出接IN+,in-与运放输出相连,

网友F:
不草儿电路,实际使用怎么样?

网友G:
除了运放电源外,S2的集电极能提共多大的电流。这是能输出电压的关键。前提各三极管的VCEO足够大。

网友G:
S2的有源负载多大恒流啊,即稳压管电压多大。

网友G:
要想工作在交流,中点应在60V,而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电源呢?

运放电源是正负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S2的有源负载多大恒流啊,即稳压管电压多大。

稳压管为7.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中,运放(引脚5、6、7的那一半)的反馈电路是电阻R20与C10串联,这是一个积分电路。如果IO端输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3楼gmchen所说运放为一积分电路外,该运放输出到一支NPN管放大(标号实在看不清),而该管以一支PNP管为负 ...

NPN管为 A3061,  PNP为1407,紫色红线处为恒流源的控制端,在我初步测试的时候没有使用直接接的地,让恒流源始终有电流,稳压管为7.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中说“高压”,我还以为需要几千伏特输出。
末级电源电压12V,输出幅度不可能超过12V。如果输出电流不 ...

输出端电源是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实际电路PCB就是按这个图画的吗?
这个图有不少错误,主要在高压放大部分:
反馈电阻(从R25开始)接点 ...

我的DAC输出的为梯形波信号 频率  50K,运放电源肯定是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第一个运放的IN-和DAC输出直接相连是什么意思,怕是不对哦,由于运放负反馈会让IN-=0V,你应该是想DAC输 ...

这个是I_V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运放电源外,S2的集电极能提共多大的电流。这是能输出电压的关键。前提各三极管的VCEO足够大。 ...

S2的恒流中稳压管为7.5V,

网友G:
引用 楼主:
S2的恒流中稳压管为7.5V,

只讲输出驱动级,输出电压的动态范围为-4-------110V,关键是后面推换的管子的基极电流是否足够小。

网友H:
有红包噢!!! DAC放大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I:
吐个槽,
比较讨厌这种做图,连线占了大片地方,整图虚胖,有效内容却看不清。

网友J:
图上内容看不清,太监贴子

网友K:
图太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讲输出驱动级,输出电压的动态范围为-4-------110V,关键是后面推换的管子的基极电流是否足够小。 ...

那我图中的参数       会没有输出吗,,,我感觉是运放那出问题了,,运放左侧的输出波形信号是有 的,,方便留个qq吗,

网友B:
今天又看了一遍电路,昨天的回复(在3楼)似乎有些问题。
DAC的信号是在运放左边的插座输入的电流信号,经过第一个运放的I-V变换后,应该在运放1脚输出一个0~2V的电压。图纸左上方的IO应该是一个开关控制信号,该信号为高电平时放大器工作,该信号为低电平时放大器关闭(输出电压为0)。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运放接入R20与C10串联是可以的,因为整个运放通过s1s3s4等器件构成闭环,R20C10仅起到频率补偿作用。
至于为何没有输出?从电路上看似乎没有大问题,小问题是有一些的,例如s3s4的基极连载一起,没有偏置。末级的两个晶体管也有同样的问题。建议在s3与s4的两个基极之间串联2个二极管,然后在s4基极与地之间增加一个电阻,阻值大约60k。在末级也做同样的处理。
还有,R16R17的采样点可以移到末级的输出点。
楼主可以提供几个主要的点的波形或电压(例如运放的两个输出点、s3的基极与发射极、末级输出点),那样更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B:
还有,这个电路在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IO为高电平,而且要接入一定的负载电阻。

网友L:
除3楼gmchen所说运放为一积分电路外,该运放输出到一支NPN管放大

网友G:
量2脚的电压,1脚的电压,7脚 ,6脚的电位,S1 的B极的电压,及C极的电压,那一级的电位不能传递下去。

网友G:
你指的DAC电压指的是那里,如果是2脚的电位,那大错,这个是IV电路,电流方向是从2脚流出。

网友H:
楼主:IO口直接接地恒流源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看了一遍电路,昨天的回复(在3楼)似乎有些问题。
DAC的信号是在运放左边的插座输入的电流信号,经 ...

大哥我qq735843691或您留个qq,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电路在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IO为高电平,而且要接入一定的负载电阻。 ...

我在测试时io那个开关管没有用,51k电阻直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指的DAC电压指的是那里,如果是2脚的电位,那大错,这个是IV电路,电流方向是从2脚流出。 ...

DAC电压是左边运放也就是i_v电路的输出,运放的1脚是个波形最高2v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调整R12大小甚至不接,以不接为主。

上面3极管是横流源呀,,这么改好吗

楼主:
小弟明天把图重新修改,再放上来,,有时间协助讨论的哥哥们留个qq.方便红包,

网友G:
引用 楼主:
DAC电压是左边运放也就是i_v电路的输出,运放的1脚是个波形最高2v

直流+2v,还是交流2伏,如是后者,那有问题的,如以前说的,输不出低于-4V的电压来,还是各点量出来,特别把S2的C点电压及S1的基极电压。才能做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调整R12大小甚至不接,以不接为主。

上面稳压管改成电阻,BI大于利,限制了输出电压的动态(上限),易包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测试时io那个开关管没有用,51k电阻直接接地的,

51k直接接地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的DAC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高而C10较大,则很可能放大器无法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k直接接地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的DAC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高而C10较大,则很可能放 ...

DAC输出频率是50KhzC10应该使用多大的呢
我用的0.1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C输出频率是50KhzC10应该使用多大的呢
我用的0.1Uf

肯定太大了。建议换成100p

网友B:
其实这个R20C10不用也是可以的,用了无非就是防止自激振荡。可以先不用试试,如果没有自激振荡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R20C10不用也是可以的,用了无非就是防止自激振荡。可以先不用试试,如果没有自激振荡就不用。 ...

像我这个图的参数如果高压部分不上高压,假如上30V,反馈改成10倍,,会不会放大呢,,S2处的恒流源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网友B:
放大与高压大小关系不大。
如果改30V,要改的地方不止一处:稳压管下面的51k电阻要改为10k,R16R17要改为14k,其他地方可以暂时不动。
改一下做实验也好,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