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家好!有没有碰到过ST 78L06被-6KV的静电损坏?

楼主(2017-01-18):
大家好!有没有碰到过ST 78L06被-6KV的静电损坏?产品做ESD测试,对显示面板接触放电,打到-6KV时,背面PCB上78L06坏掉了,12VDC直流输入最后输出只有1V左右,ST官网也找不到78L06静电等级相关资料。

网友A:
从来都没有用过78L06这个零件,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型号

网友B:
78L06的静电容限没有这么高,需要外加防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L06的静电容限没有这么高,需要外加防护电路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芯片静电等级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没有用过78L06这个零件,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型号

类似7805,只不过是转6V的。

网友B:
ST没有提供这个指标,可以通过测试得到,我的静电只能测试到5kv,有不少打坏的,2kv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