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符号及其用法原理求助

楼主(2017-01-18):
ADI的高速DA评估板上的元件,下图中红圈圈出的元件名字应该叫什么呢?有的图上会把两个元件都换成ETC1-1-13,也就是同一个元件做以下两种接法,其中的原理又是什么呢?做传输线变压器比较好理解,如果第一种接法,感觉像串了两个电感。这样不会隔断交流信号么?元件的手册也贴了过来,请大家指点一下,先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T5应该是个共模扼流器,右边的是个平衡——不平衡转换器,类似一个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5应该是个共模扼流器,右边的是个平衡——不平衡转换器,类似一个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

左边器件作用是抑制共模电流,右边器件是差分转单端输出,施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5应该是个共模扼流器,右边的是个平衡——不平衡转换器,类似一个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

T5的手册我上传了,还看过一张电路,左右两种接法都是用的我上传手册的那个芯片。这个可以互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