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 自容 电量

楼主(2017-01-18):
设某飞船携带-q电荷离开地球某处(点),向着宇宙深处渐去渐远,距离无穷远处日趋愈近。
试问将会发生什么,尤其从电磁学上。

网友A:
考虑理想情况:地球以外无其它天体,该飞船所带电荷并未因宇宙射线之类而受影响,该飞船未因宇宙尘之类受到阻力。那么,静电场和引力场都是保守场,飞船回到地球,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理想情况:地球以外无其它天体,该飞船所带电荷并未因宇宙射线之类而受影响,该飞船未因宇宙尘之类受到 ...

它不再回来了,飞往(到达)无穷远。所带电荷被绝缘防护很好,无损。
1.飞船受力于-q,终于飞不动了?
2.地球少了-q,物理或电磁学发生混乱了?

网友B(点评):
对这些不懂。 似乎要考虑所带电荷的能量占比太小,则影响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不再回来了,飞往(到达)无穷远。所带电荷被绝缘防护很好,无损。
1.飞船受力于-q,终于飞不动了?
2.地 ...

1.地球的自容与电荷没有关系。多些还是少些电荷,自容不变。

2.飞船飞到哪里,飞船的自容也不会改变。

3.无穷远到达不了,也接近不了。如果能到达还能叫无穷远吗?

楼主:
看你对自容接受挺顺溜。
地球的物理参数——自容,在哪里能查到?
[地球自容,是指“从宇宙看地球”这个静电导体系统,与无限远处之间的电容]
如是,题目中各要素就该有关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对自容接受挺顺溜。
地球的物理参数——自容,在哪里能查到?
[地球自容,是指“从宇宙看地球”这个静 ...

原来你是不相信自容的概念,或者地球有自容的概念。
你这样一提醒,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acitance

0电位的参考点**没有直接说是无限远处。
一个假想的,半径无限大的空心球体作为电位参考点。球体的中心在导体内部。(我理解导体就是需要计算自容的那个导体)

网友C:
参考的那本书找到了,把相关的内容贴出,有助于理解

楼主:
“自容则是单一导体相对于无穷远处(通常定义为零电位)的电容。”
您不是看这段才知自容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容则是单一导体相对于无穷远处(通常定义为零电位)的电容。”
您不是看这段才知自容的么?!
...

不解释了,只能说你没有把客观公正的立场放在第一位。
一笑而过。

楼主:
e2,像是老园研究生给老抽解铃。
地球,按“定义下的自容”问题,是关科学观念,不是公正立场。

——这样一个“地球自容”定义,没有逻辑上的问题。问题是,存在有这么个普通认知的概念么?
——把-q带离地球去老远老远,不用做功么,不用费劲么?咋能不影响点什么!
——飞船到达不了无限远?其作用的极限能到否?“自容”中的“无穷远”是怎么到达的?

一笑怎能而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e2,像是老园研究生给老抽解铃。
地球,按“定义下的自容”问题,是关科学观念,不是公正立场。

对于你猜测的部分,我不想解释,再说也是徒劳。
对于你的的三个问题。
1.首先有自容的概念,地球也有自容,这不是无中生有,我觉得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普遍认知,不想讨论。
2.3.实际上没有搞明白你在一楼问的究竟是什么,就自顾自的说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想法。
对此表示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