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替代使用问题

楼主(2017-01-18):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板子电流是多少?
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A:
MBRB20H100  20A 100V? 你板子需要那么大电流?

楼主:
我们最大电压是60V,电流的话可以达到8A左右。

楼主:
STPS20H100CG-tr这颗料能够代替吗?

网友B:
你肖特基耐压不到工作电压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肖特基耐压不到工作电压1/3????

我工作电压正常是48V,最大60V,选的这款肖特基最大耐压是100V的。你说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工作电压正常是48V,最大60V,选的这款肖特基最大耐压是100V的。你说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

那就够用。

网友C:
只要耐压载流参数满足即可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耐压载流参数满足即可替换。

谢谢。

网友D(2017-05-13):
完全没问题,参数明显高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