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如何得知 USB 器件消耗电流大小?

楼主(2017-01-18):
   当使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USB Root Hub/属性/电源" 来获知某个USB器件的电流大小的时候,发现两个配置描述相同的U盘,居然在此读出的数值不一样,分别是100mA 和 200mA。
   问题:
    上面读出的电流值,Windows系统是如何得知的?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是通过实测电流大小,那么这个数据不应该是整数。

两个U盘配置描述:  09,02,20,00,01,01,00,80,32,  电流=32h x 2mA=50 x 2mA=100mA

网友A:
是通过设备描述符得到数值的,I = 0x32 * 2 = 50 *2 = 100mA。

200mA对应数值应该是0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