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tm1进不了中断,为什么?

楼主(2017-01-19):
STM8, TI, TE, BLE, pd
void Init_TM1(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TIM1,ENABLE);
  //TIM1_SetCounter(0);
  TIM1_TimeBaseInit(128,TIM1_CounterMode_Up,12500,0);//100ms
  TIM1_GenerateEvent(TIM1_EventSource_Update);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TIM1_Cmd(ENABLE);
}

网友A:
void timer1(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2000, TIM1_COUNTERMODE_UP,10,0);//10ms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TIM1_Cmd(ENABLE);
}

网友A:
我看别人都是这么写的,
手里没这个系列的芯片,不好测。

楼主:
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B:
TIM1_SetCounter(0);
设置个初值;

enableInterrupts();
再加上中断使能看看

网友C:
这个STM8比STM32便宜很多吗?

网友D:
感觉中断使能是关键

网友E:
这看不出什么来。STM8也有库代码的,代码完全可以参考。

总中断、TIMER中断、中断矢量号是否正确、如果多个中断的话优先级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