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控制

楼主(2017-01-19):
请问一下,一般变频器中直流母线电压是否需要设置一个控制器,还是只是在回馈制动的时候,接通一个放电电阻,将高压降下来? 如果只用制动电阻降压的话,是不是只能降压调节,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本身就偏低,就无法调节?实际变频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直流母线工作的时候,其电压从原理上看,只要正常工作,应当也不会降低,是这样吗?

网友A:
2种原因会导致母线电压降低:
1, 输入交流电源下跌;
2, 电流在电路上产生的压降。

可以使用有源PFC将直流母线电压泵起来。

网友B:
超过一定阀值可以通过电阻消耗掉。

变频伺服驱动及PLC&HMI产品生产企业技术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