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如何估算程序所需的资源?

楼主(2017-01-19):
FPGA 如何估算程序所需的资源?
是不是要把输出接到FPGA的PIN上后build,才算是程序所需的资源?
因为我有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没有output到FPGA上,LUT使用为8000+
一旦output到FPGA上,LUT使用为8W+.
是不是此时的LUT使用量才是程序真正所需的?

网友A:
最后总归要接到芯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总归要接到芯片上的。

那是不是表示我output到板子上的 才是真正使用的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表示我output到板子上的 才是真正使用的资源

按理,肯定是这样,因为芯片内部要布线;
但差到十倍这么多,又有点奇怪,不应当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肯定是这样,因为芯片内部要布线;
但差到十倍这么多,又有点奇怪,不应当差这么多。

是跟我程序复杂程度有关系吗?
我输入是起点坐标,终点坐标等,输出是PWM信号。
中途还利用到 sin cos  arctan等7个matlab生产的CODE.

网友B:
SIN COS 这些非常占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跟我程序复杂程度有关系吗?
我输入是起点坐标,终点坐标等,输出是PWM信号。
中途还利用到 sin cos  a ...

我也不知道了,等高手吧。

网友C:
那些计算,用查表吧。直接计算不是个好方案

网友D:
凡是最终没有输出到引脚的逻辑都会被优化掉

网友E:
楼主是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在加载到FPGA上之前就能估算LUT?
相差这么多,应该是跟FPGA结构和综合、实现工具有关,应该可以通过修改设计来避免。

网友F:
8W多是真结果。
因为如果不把output接上,很多电路会优化掉。
当然8w多夸张了,你必须想办法优化。比如sin,cos必须用DSP资源及高频率clk高速运算,重复利用来缩小LUT的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在加载到FPGA上之前就能估算LUT?
相差这么多,应该是跟FPGA结构和综合、实现工具 ...

用的是ISE14.6

楼主:
引用 网友F:
8W多是真结果。
因为如果不把output接上,很多电路会优化掉。
当然8w多夸张了,你必须想办法优化。比如sin ...

SIN  COS 我们是直接利用matlab生成的CODE,请问用sin,cos如何用DSP资源及高频率clk高速运算,有相关的例子吗?万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SIN  COS 我们是直接利用matlab生成的CODE,请问用sin,cos如何用DSP资源及高频率clk高速运算,有相关的例 ...

那难怪。应该是一堆组合电路,不能用。
sin,cos运算有一大堆乘加运算,你可以想象这些运算是可以用同一电路完成,只要用高时钟,算完一个以后,重复利用此乘加电路做运算,不就可以省资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难怪。应该是一堆组合电路,不能用。
sin,cos运算有一大堆乘加运算,你可以想象这些运算是可以用同一电 ...

有具体的复用例子吗?因为是新手,第一次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