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处理板清洗后就不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7-01-19):
大家新年快乐!
      最近做个小信号(100uV左右)的放大整形电路板,焊接好一块测试也没有问题,波形输出平稳,经过用甲苯清洗并烘干再测试就不正常了,波形输出很不稳定,而且随着信号的增强,信号输出反而不怎么增大。难道跟洗板有关?请大家给我点建议:小信号的放大电路板要怎么清洗和老化?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烘干,打三防切。

楼主:
昨天晚上65度烘干1小时,然后下班的时候,关了烘箱。今天早上上班拿出来测试的。

网友B:
和清洗没关系吧   除非板子上有虚焊的
有备料的话  再焊接两块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清洗没关系吧   除非板子上有虚焊的
有备料的话  再焊接两块比较吧

同时测试做了2块测试,都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时测试做了2块测试,都出问题了。

那只能怀疑是某个器件被烤坏了   各电压参数什么的没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用超声波洗的

网友D:
无图无真相,也许是甲苯把哪个元件损坏了,甲苯清洗后马上用清水冲一下,再烘干

网友E:
自然风干看看吧。。估计是烤坏了。。清洗还没碰到有洗坏的,除非你洗的时候 电容进液体了,点解电容不能放里面洗的

网友F:
用示波器,逐级测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出问题时的供电电压和参考点电压都正常,清洗时手工清洗的。板子上没有点解电容,都是陶瓷贴片电容,
昨天上午,我用无水乙醇手工重新清洗并70℃烘干1小时,然后测试,其中一块板子正常工作了,另外块一板子有个RC(R3C8)滤波的电容容量发生了变化,导致信号过R3之后波形异常!换掉之后就可以了。有可能是板子没有洗干净或者烘干的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超声波洗的

如果用超声波洗就会出故障码?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在小信号输入端做隔離环(保护环)。

你好!在信号输入端如何加隔离呢?请教1

网友H:
电容用的什么材质?

网友H:
用一类瓷介电容器 C0G

网友H:
100uv的信号也算不上多小吧

网友I:
估计板子没有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板子没有烘干

一个小时还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uv的信号也算不上多小吧

以前接触的都是1m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类瓷介电容器 C0G

谢谢了,我查查。

网友J:
元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K: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超声波洗就会出故障码?请教了!

有些就不能用超声波洗,洗了会坏,我不用,我听我朋友说的.

网友M:
楼主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超声波洗就会出故障码?请教了!

超声波洗有可能把晶振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