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端口脉冲计数

楼主(2017-01-19):
一个端口通过外部使其置高或置低效果类似方波脉冲(但不是持续的,有可能长时间都置低),怎么计数其脉冲个数以及判断其下降沿,比如说在TIM1定时器溢出中断里我让PD2端口产生类似脉冲: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_IRQHandler(void)
{
  TIM1_SR1=0X00;
  count13++;
  if(count13==3)                        //数3个脉冲后PD2置高
  PD2=1;
  if(count13==6)                       //数3个脉冲后PD2置低
  PD2=0;
}
如何计数PD2端口的脉冲个数以及判断其上升沿.

网友A:
开个外部中断,或定时器输入就可以啊;

上升沿触发,没触发1次计数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外部中断,或定时器输入就可以啊;

上升沿触发,没触发1次计数1次; ...

外部中断开启的话需要考虑中断优先级吗,毕竟脉冲是通过TIM1溢出中断产生的,我看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要高呢

网友B:
优先级基本上不用考虑。

网友B:
如果你想优先级,在中断函数先关掉总中断,处理完开启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优先级,在中断函数先关掉总中断,处理完开启退出。

其实我的要求是PD2脉冲的输出不能受到影响,像开了外部中断能影响到PD2输出吗

网友C:
调试好了吗?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要求是PD2脉冲的输出不能受到影响,像开了外部中断能影响到PD2输出吗 ...

说句实话,中断之间其实都是有一定影响的,要不不会有优先级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中断之间其实都是有一定影响的,要不不会有优先级这个概念。 ...

如果不用外部中断呢,还有其他的办法去计数和判断边沿极性吗

网友D:
你可以通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触发

网友D:
捕获的话,可能会出现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捕获的话,可能会出现超时。

你说的是定时器的上升沿下降沿触发还是外部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外部中断呢,还有其他的办法去计数和判断边沿极性吗

也可以,直接判断IO电平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判断IO电平的变化。

比如我现在需要判断PD2脉冲的下降沿,怎么判断呢,直接在中断里读PD2_IDR的值吗?

网友E:
通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触发

就是开外部中断,然后设置下降沿触发对吧

网友F:
最后你选了哪个方法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你选了哪个方法实现的啊?

试了外部中断没实现,我外部中断里面还有ad采样,跟ad有关系吗?

网友B:
楼主真费劲,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是哪个处理器的?

网友G:
你直接使用外部中断计数不行吗?

网友H:
一个端口通过外部使其置高或置低效果类似方波脉冲

网友I:
可以试试边沿触发中断

网友J: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的代码?

网友J:
STM有这个中断向量吗?

网友K:
中断之间其实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有这个中断向量吗?

stm8s103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使用外部中断计数不行吗?

外部中断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