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教我一个电路设计思路

楼主(2017-01-19):
感谢37楼大神,请大家移步37楼参观学习!

大家好,我有一个需求想咨询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
如图所示:
                1、一共有三个端口,IN是输入端,A、B分别是两个输出端。
                2、IN处的波形图说明:当电路在t1时刻上电时,电压会瞬间从0V上升至48V,并且A、B两条导线在t1时刻都会瞬间从0V到48V。
                3、但是当电路在t2时刻断电时,因IN的前置电路有储能元件,所以A和B在t2时刻的电压图会和IN处是一样的
            我现在需要让B线路上的电压变化是瞬间完成48V-0V的转变,而不是缓落。但是我想的方法都有缺陷,无法使用,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吗?请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类似施密特触发电路

网友B:
在in的前级加个驱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in的前级加个驱动呗

如果IN不能改的话呢?

网友C:
比较器,低于47V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低于47V输出低电平

谢谢您。比较器的话,您是否直到有一款可以支持输出48V电压型号的芯片吗?我找到的基本都是36V的。。。这样子的话,维持不了B端正常使用48V的需求。

楼主:
谢谢您。比较器的话,您是否知道有一款可以支持输出48V电压型号的芯片吗?我找到的基本都是36V的。。。这样子的话,维持不了B端正常使用48V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in的前级加个驱动呗

施密特触发器你可以考虑,另外,你说比较器的输出没有48v的,那个你自己把比较器的输出做为控制端,控制一个48v的信号不行呀?其实,你已经说输出不能马上关断的原因是in那有储能原件造成的,为啦消除这种影响,最好就是加驱动

网友D:
比较器并不需要48V的,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要求:
精度:1mV还是1V?
响应时间:1s、1ms、1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你可以考虑,另外,你说比较器的输出没有48v的,那个你自己把比较器的输出做为控制端,控制 ...

A/B工作时都得稳定48V的点,但是关断后A不能立刻断开,必须得有这个缓落过程,而B需要立刻断开。唉IN是不能动的,在控制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并不需要48V的,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要求:
精度:1mV还是1V?

我这个东西的要求精度很低,1V 1s就够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IN不能变,A.B在工作时,需要供给48V的电压,然后断电后A需要那个缓落,B需要瞬间回0。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让A和B在正常工作时都有48V的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工作时都得稳定48V的点,但是关断后A不能立刻断开,必须得有这个缓落过程,而B需要立刻断开。唉IN是不 ...

这个要是你只能从in知道是不是关断,B也不可能做到马上响应,因为in从48到0是有个时间的,就算你用比较器,in从48到你设定电压也有个时间,除非关断的动做绕开你所谓的储能原件直接到B,你要及时响应,从in本来就不可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东西的要求精度很低,1V 1s就够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IN不能变,A.B在工作时,需要供给48V的电 ...

从你图上看,从0到48沿很陡,就是你要求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是你只能从in知道是不是关断,B也不可能做到马上响应,因为in从48到0是有个时间的,就算你用比较器 ...

是这样的,本来B工作的触发电压是16V,也就是48-0V的过程中到16V后B开始工作,但是断电后,B工作的电源是A提供的,那么当B被触发工作后,A必须持续为B提供电源直到B完成工作,现在B的这个16V的设定很尴尬,因为当16V触发以后,A从16V-0V的这段时间不能满足B的工作,所以说我想让B被提前触发。但是在断电之前,A和B必须得被加上48V的电压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本来B工作的触发电压是16V,也就是48-0V的过程中到16V后B开始工作,但是断电后,B工作的电源是 ...

那给我的理解就是当断电的时候,你这个有个保护做用,这个你考虑的有问题,因为a的电压一直在往下走,但你用a给b供电,这样b的电压也一直掉,假设b瞬间到0v,中间有个16v,b瞬间被触发一次,这时a是48,当a到16的时候,b又被触发

网友B:
我觉的你做个施密特触发器,当电压到16v你就动做打开a给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你做个施密特触发器,当电压到16v你就动做打开a给b供电

我是想改装电路,资源有些紧张,想把原来的电路上一根线直接给去掉。这根线就是B,太复杂的电路就划不来了。
其实就是这样:
                   1、断电的时候,B要做关机检查,B要在没电之前把检查完成。
                   2、这个检查是,当B的电压有下降沿,且到16V的时候触发。
                   3、原先的电路是A/B各有一根线,断电后B瞬间回0,然后触发检查,A缓慢下降保证B的检查完成。
就是想简单的改装个电路,去掉一根线,成本和复杂度需要考虑在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改装电路,资源有些紧张,想把原来的电路上一根线直接给去掉。这根线就是B,太复杂的电路就划不来 ...

那就是说你只想通过A来检查掉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你只想通过A来检查掉电呀

不是检查掉电,是我主动关闭电源,然后B需要在每次断电后测出几个参数。可以把A等效于电源线,在B测试完参数之前,A上不能完全没有电,但是最终整个系统都是处于断电状态,用户主动断电。B的测试功能是要在电压下降到16V的时候触发,但是如果A这个电源线下降到16V才开始触发,B是测试不完的,所以有必要让B能在A下降到16V之前下降到16V
我是想保持A/B功能的完整性之外,然后还能节省一个IO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检查掉电,是我主动关闭电源,然后B需要在每次断电后测出几个参数。可以把A等效于电源线,在B测试完参 ...

那个A上其实就是你并啦一个大电容,要是你觉的电不够,就把电容整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A上其实就是你并啦一个大电容,要是你觉的电不够,就把电容整大呀

这个大电容在控制器里面没办法拆出来,估计这个改造不成了,太复杂成本就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大电容在控制器里面没办法拆出来,估计这个改造不成了,太复杂成本就高了。 ...

那我也没啥招啦

网友C:
其实就是把16V的阈值改为30V~45V之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把16V的阈值改为30V~45V之间就行了

是一枚主控芯片控制的,没办法改这个阈值,只能在外围想办法了。

网友E:
是否能用隔直电容来检测电压下降?

网友F: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G:
找到控制in端发生变化的脉冲,整理之后驱动pmos管控制b

网友C:
B端直接串一个30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H:
直接用继电器关断啊

楼主:
谢谢,这样有些复杂,本来就是改电路。想要小改一下,这样大费周折从成本上来说就不合适了。不过谢谢您的这个电路,学习了另外您这个电路有相关的帖子吗?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继电器关断啊

改装车子上面电池的控制器,只是一个小器件,加继电器就划不来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有些复杂,本来就是改电路。想要小改一下,这样大费周折从成本上来说就不合适了。不过谢谢您的 ...

成本就是两三块钱,没有其他相关帖子,就昨晚画的。